[照明] 拆修一个老台灯,钻孔攻丝,出师不利

楼主(2022-07-03):
老台灯,用着用着就熄火了,不知道是灯管坏还驱动坏。

外观

u形灯管,灯罩不知道弄哪儿去了,一直裸奔着

拆开底座,好大一块配重

用现有的配件拆腾下吧,换成led的,以前顺带撸的汽车灯用的led灯板,用一片应该就够够了

led灯板就要考虑散热了,弄块散热片,钻两个孔配合灯板的孔位,到时打螺丝固定,
钻好孔,再攻丝,结果出师不利,一下就把丝锥弄断了

换根丝锥接着来,尼玛,忘看黄历了吗?又弄断了

还断了一点在散热片里,

还好丝锥刚进去,不太深,找了根顶针从孔后面把断的丝锥敲了出来,铁锤大法果然好用。
这次不是从根部断的,磨一下继续用

咣的一下,又断了,,有点懵了,这是闹哪出啊

又断一截进去,继续铁锤大法

我就不信邪了,再磨一次,再断就没得磨了

还好这次没断,真是郁闷,结果都忘了拍照了,来张装好灯板的样子,
散热片在灯板的后面,那个大的薄铝片是原来的,怕散热不够,在后面又加了个散热片

mel7136的驱动板,电流按1A来弄的,这个灯板好像最大是1.5A的,弄小点,发热小,而且台灯也不用太亮,请无视渣渣焊。

还得找个12V的电源板,X宝淘的12V,2A,不知足安不,看评价说是足安的,就没有测,

背面来一张

主芯片再来一张

底座位置很多,随便找个地方放,装起来,一次点亮,感觉还不错

测一下功率,总共14瓦多,原来的灯管很早测过,记得好像是16瓦多,但这个明显亮多了。

哎没事就折腾,消耗下红包撸的零配件,结果这次报废了两根丝锥,下次合适再用红包撸点备用。
完。

网友:
丝锥是不是光提升硬度,然后就太脆了?

网友:
为什么不上点机油什么的?

网友:
手工攻丝??散热片太硬了。技术其实很不错,比我功夫高

网友:
硬度高肯定脆,要保险点用小一号的钴钻先开孔,然后再攻丝

网友A:
这种LED不是很适合做台灯,色温太高,显色太低

网友:
丝锥太脆了

网友:
先开孔再攻丝。。。

网友:
攻丝要加润滑油啊,一般加机油就行了

网友:
丝锥要上油冷却跟润滑。

网友:
当台灯,这种算了吧,汽车用的,而且看上去也就作坊货。颜色太差,对眼睛不好。起码也弄个家用照明用的灯板。

网友:
可能是铝太粘了,把丝锥弄断了。

网友:
什么样的散热片这么硬?直接使用尖头剪子不能开孔吗?

网友:
简称一个老灯

网友:
底孔钻小了,攻丝时也用力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LED不是很适合做台灯,色温太高,显色太低

楼主是消耗红包撸的东西

网友:
攻丝要加点油润滑一下子,而且要进一圈退半圈这样进进退退、进进退退才行的。

网友:
先打孔再攻丝,断丝锥是钴孔直经不配一套吧?进半圈,退半圈再进一圈,再退半圈,尤其铝软,粘丝锥,要一点一点进。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LED不是很适合做台灯,色温太高,显色太低

这个台灯就照个亮,不是用来看书写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