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求助金胜维固态MK8115主控板的短接点在哪

楼主(2022-07-03):
如图所示,手上有一个双贴512g的金胜维固态,主控是联芸的MK8115。问了一个闲鱼老哥,说用20329,短接图中靠边的两个圈。我照做好像不行,软件不认,磁盘管理也不认。另外两个圈也短接尝试了,上电也不认,有没有开过这个板子的老哥愿意指导下,不吝赐教!感谢!开卡板是20329D

网友A:
有洞,就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洞,就捅

四个一起捅都没用

网友B:
你用的工具不对 捅坏也识别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工具不对 捅坏也识别不出来

工具是网上找的,都试过都不行。怀疑是主控虚焊了

网友:
短接不识别,可能是主控问题,但先检查一下供电

网友(2023-03-22):
转接卡问题

网友:
之前看到过相关资料,这板子要用JM20329的转接卡,不然工具不识别。

网友(2023-12-25):
请问楼主是哪2个孔?我也是这款。

网友:
靠近金手指的2个孔,我和你一样的,短接成功了,但是我开卡的时候,测试报错,flash module f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