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WX242电动螺丝刀测试扭矩、同心度及改装

楼主(2022-07-03):
买威克士WX242之前,手上有一把12V锂电钻GSR120-li,带扭矩调节。很好用,打孔、拧螺丝用起来很方便。省时省力。
拧小的螺丝,之前是用手动的南旗22合1 S2套装,大部分时候用下来还可以。
不过,有些小电器3.0mm及以下的小螺丝很长,也需要一定力度。这时,会想着要个小巧的电动螺丝刀。
于是开始找小的电动螺丝刀。
找了一圈,看上了日立的BD3DL2和牧田DF012,就是价格贵了点,平时用得也不多,不划算。
这时,刚好在论坛看到威克士推出WX242电动螺丝刀,7档机械可调扭矩,扭矩范围0.15-5Nm,操控看起来也不错。价格也不贵,标配套装618价格169元,于是就下单买下。

塑料工具盒设计挺好,小巧紧凑,每支批头都有被夹住,不会在里面乱跑,取出来又很轻松。
可惜的是,标配的批头没有我最常用的PH1长批头。
而且,标配的批头质感不太好。
所以,塑料工具盒内的批头我一般用不到。

机身重量322g,很轻便

1.扭矩测试。
手上没有扭矩测试仪,用实测为3.7*34mm的自攻螺丝拧木板测试。
1到5档,扭矩分布还算比较均匀,不过,好像1档拧入深度也不小,于是拿出12V锂电钻GSR120-li对比测试,居然1档螺丝拧入深度比WX242的1档还浅1mm!
要知道我之前用扭力扳手测试GSR120-li的1档,大约是0.4-0.5Nm!
所以,我怀疑手上这台WX242的1档扭矩最少达到了0.4-0.5Nm。(论坛已有网友测试WX242的1档扭矩是0.44-0.50Nm)

2.同心度问题。
论坛上,很多网友提到同心度差。
我用不同批头对比测试。
用WX242原配PH2 50mm批头,很松跨,批头前端摆动旷量达到了1.5mm左右!
配VESSEL 65mm PH1批头,则配合较紧,批头前端摆动旷量只有0.4mm左右。
对应的,用WX242原配PH2 50mm批头,大多时候同心度会很差(因为摆动矿量大,也有少概率会同心度不错),转起来甩来甩去;

用VESSEL 65mm PH1批头,或用双头PH2批头,则同心度还行。

楼主:
3.改装
买WX242主要就是为了拧小螺丝的,比GSR120-li的1档扭矩还更大,显然是不能接受。
于是开始拆机。
拆下前端的塑料盖,需要两根塑料拆机棒配合才行。

扭矩调节器用了6根弹簧。

参考之前论坛博世GO2的扭矩调整方法,拆掉3根弹簧

拆下3根弹簧后,测试1档扭矩,自攻螺丝拧入深度少了2-3mm

实际拧塑料外壳上的自攻螺丝,下图两种螺丝都是2.3mm直径。实测左边的螺丝,1档可以扭力自停(反复拧几次后,有1颗螺丝滑丝,另外5颗没有滑丝)。右边的螺丝会直接滑丝。

测试一下,以后使用心里有底。
改装的这台WX242,2.3mm及以上的自攻螺丝,只要不是太短,都可以使用。当然,如果是贵重设备上的2.3mm自攻螺丝,还是手动螺丝刀放心点。
不过,改装后,7档扭矩只有未改装前的2-3档扭矩大小。
这对我来说也够用了,需要力矩大的时候用GSR120-li,暂时不作进一步改装。

补充内容 (2024-10-26 19:26):
目前用3根0.3*3*10mm的弹簧钢弹簧,加3根0.5*3*8mm的不锈钢弹簧,最小扭矩0.05N·m,最大扭矩0.99N·m。
之前用3根原装0.45*3*9mm弹簧时,最小0.18N·m,最大0.72N·m。

网友A:
我是觉的孔太浅造成的

网友:
拆3根弹簧效果妥妥的,配的批头确实有点鸡肋

网友B:
用vessel的批头同心度可以,但是锁不住。。。我还有个比较主观的感受,就是电机声音没有博世go2好听,主观感受,不做参考。我的已经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觉的孔太浅造成的

是这样。那个批头座退出批头时不掉,弄了个磁吸

网友:
改装在哪里看

网友:
这个很不错的

网友:
看着还不错 这次的东西

网友:
等最小扭矩超标问题解决以后买一个。

网友:
我拆的就剩两个弹簧对着了  -1档孔挖了但是没用 灯板那有个限位 不好处理 现在拆装主板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觉的孔太浅造成的

孔不浅,批头夹底部可以活动的。未装批头孔深度9mm。装入批头后,底部会往里缩4mm,孔深度达到13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觉的孔太浅造成的

应该是因为对于短尾的批头,WX242批头夹里面的弹珠,卡在批头的凹槽处,造成摆动旷量大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vessel的批头同心度可以,但是锁不住。。。我还有个比较主观的感受,就是电机声音没有博世go2好听,主观 ...

双头批头或VESSEL 65mm PH1批头,WX242的批头夹是不能完全锁死,手用力拔可以拔出来。
不过,对于一般使用,锁紧力度够了,批头不会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1562-1-1.html
扭矩我测了

感谢分享扭矩测试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