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VICTOR8155胜利这款台式万用表好不好?

楼主(2022-07-03):
请问大神们这台万用表好不好用,家里的万用表功能少,也老了,打算换一台。

网友A:
看从哪方面考虑了,单纯看台表的主要作用来说,显然不靠谱!当个普通万用表来用,具体就看它的速度,功能性是否满足你的需求了!

网友:
个人观点,如果二手34401A不能接受,Fluke 8808、34461、DMM6500预算不够,国产的全新台表还是看看普源或者鼎阳吧

网友:
干嘛搞台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从哪方面考虑了,单纯看台表的主要作用来说,显然不靠谱!当个普通万用表来用,具体就看它的速度,功能性 ...

为什么怎么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怎么说呢

一般来说买台表都是冲着精度去的,虽然现在偏重实用性的台表越来越多,但是,感觉还是手持表方便!
国产表精度方面肯定差强人意了,那不考虑精度的话,你就考虑表的功能性和操控体验。这个不亲自试试不好说好不好了!

网友:
其实说白了,就看你需求,你需要哪些功能还是性能? 还是就觉得台表放桌子上用起来比手持表方便?  先确定自己更喜欢用台表而不是手持表,再去挑一个功能性能满足自己的台表!

网友:
楼主你的预算?这个胜利价格?

楼主:
预算两千左右啊

网友:
胜利的就算了,这些年胜利越来越不用心了,创新能力也差了,基本全是代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算两千左右啊

买二手进口台表,能买个好点了

网友:
预算2k的话能买个成色不错的2手爱德万6位半,安捷伦34401之类的,,,,

网友:
看到拆机图,没兴趣了。

网友:
预算够就买好的,没错

网友C:
杭州中创代工的,外壳工艺用料可以,板子很厚,内板子很干净,电源是变压器非开关电源,主板无屏蔽罩,当年买这个就是看壳子全封闭,适合这边多灰尘。我是16年买的(忘了),现在漂了点,总体可接受,二极管无蜂呜,测电容偶莫名其妙死机,AD+DC我不知道怎么用,就连厂家都不知道怎么用,开机是DC20V的手动量程。我的是5位半,支持PC通讯那块。太远了,不远给我不会修大神折腾测试去,他才会找问题,我是使用中发现问题而已。
支持上位机,DCV,ACV,二极管,温度计,ACI,DCI,测ACV时自动显示频率,电容,2或4线测电阻,通断,数据保持,数据记录,方波输出,支持扫描速度。

网友:
忘说了,芯片有打磨的,国产都爱干的事,后面那两个是频率输出接口,小心别弄烧了,我莫名其妙弄烧了返厂了,机器太久忘是怎么弄的了

网友:
不看价格,家用正好。看看价格,我去买鬼子的二手日置3238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杭州中创代工的,外壳工艺用料可以,板子很厚,内板子很干净,电源是变压器非开关电源,主板无屏蔽罩,当年 ...

看来是不能买的样子!国产台表同惠听说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