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几大口碑万用表通断档响应时间测试

楼主(2022-07-03):
心血来潮,测一下万用表通断档能响应的最小短接时间,非严谨测试。

Arduino,电位器用来调节高电平宽度,一个IO口用来驱动NCE3010 NMOS管。示波器检测GPIO输出脉冲宽度,万用表通断档,接在NMOS漏极和源极。
程序设置是每秒产生一个宽度可调的高电平,用来导通NCE3010。
评估方式,调节电位器,在10秒内稳定听到每一个蜂鸣器声音的最小脉冲宽度。
<- 简易试验电路

<- GPIO输出

结果:
Fluke 289C,       0.34ms稳定;
Fluke 87VC,       0.85ms稳定;
Fluke 101,         160ms左右稳定响应所有脉冲, 最小6.1ms拼人品检出;
Hioki DT4282,    6.50ms稳定,4.0~6.5ms可检测大多数脉冲,最小2ms左右宽度可偶尔检测到;
Hioki DT4222,    1.1ms稳定,0.7ms可偶尔检出;
Uni-T UT211b,    1.86ms稳定

DT4282的导通报警电阻已经设置在最高的500欧,在通断档的反应仍然不如DT4222,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但是,抛开数据,上面这些表除了Fluke 101 / UT211b之外感觉都很快,手起刀落那种感觉;
4222这块迷你表的反应速度真的是非常让人惊喜,除了表笔是真让人讨厌。

有条件的话可以请坛友复测,或者试下二极管档。我这个纯属抛砖引玉吧

网友A:
以前粗略测过,以表笔短接到麦克风接收到蜂鸣器声音为准,大致测算的。其实多数常见的表,反应都挺快,像优利德71系列这种奇葩表,并不多,可能最大的区别是连续快速通断时,有的表声音分断不是很清晰了。第一下的速度基本都挺快,包括公认比较慢的0660方案的表。 4282的通断档,实际体验速度很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粗略测过,以表笔短接到麦克风接收到蜂鸣器声音为准,大致测算的。其实多数常见的表,反应都挺快,像优 ...

大佬,您忘了通断档的王者胜利98a+,您的视频上差不多有2秒钟才能响,这个表真是王霸天下,

网友:
牛人,这也玩儿

网友:
哈哈,比较严谨啊

网友:
这个测试参考意义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粗略测过,以表笔短接到麦克风接收到蜂鸣器声音为准,大致测算的。其实多数常见的表,反应都挺快,像优 ...

179的二极管档慢是因为这个档还有声音提示好的一声“D”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