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啰新大洲x1新国标如何破解限速

楼主(2022-07-03):
哈啰新大洲x1新国标如何破解限速?有人研究过吗,是金丰控制器,忘记拍线了,但是看了下貌似没有单独的限速的线,只拍了控制。

网友A:
我没有大佬那么厉害~,我是直接换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大佬那么厉害~,我是直接换控制器

探讨一下不换控制器的情况下解决

网友B:
我的新大洲不知是什么控制器,已破解。捏住前闸,开关钥匙三次,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新大洲不知是什么控制器,已破解。捏住前闸,开关钥匙三次,您试试。 ...

这玩意都没有钥匙,直接是哈啰APP控制的

网友:
解限速,我看刑

网友C:
破解限速,这个涉嫌违规,不能改哦!想快,还是选择电动摩拖车,戴头盔,带驾驶证。

网友:
网上有租设备的。但是是哈啰电动车的。不知道你这个行不行。

网友:
买个二手控换了,再把这个老控高价卖了,说不定还能赚钱

网友D:
神州刑,我看刑

网友:
你这是要火(烧)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破解限速,这个涉嫌违规,不能改哦!想快,还是选择电动摩拖车,戴头盔,带驾驶证。 ...

25的速度,自行车都蹬在我前面,你能理解那种感受么

网友:
我的新蕾的,直接用防盗遥控按几下就解速了, 按几下又恢复原定的速度, 每个厂商的解速规则都一致的

网友:
我看现在比较新的车, 都是需要专门的破解器, 连上控制器操作的, 估计原来的那些手段不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神州刑,我看刑

不刑也性

网友E:
提速后电池加重负担了不危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速后电池加重负担了不危险吗?

也就提速到30左右就够了,没有多大影响,又不是提速到50啥的,那也上不去啊,就算上去了  两轮的50不是得飞

网友:
专用解码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提速到30左右就够了,没有多大影响,又不是提速到50啥的,那也上不去啊,就算上去了  两轮的50不是得 ...

我的解速后手机某德和某度地图,测速最快可以达到40+

网友(2022-11-09):
五星钻豹B3也想解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