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修T8一体化led灯,没有意外,报废了。

楼主(2022-07-03):
外行,喜欢逛论坛,学着修小电器,十有八九报废。
这几年各种led灯买了不少,几块钱的为主。
这个T8一体化led灯不超过五块钱,已经用了两三年了。

很薄的玻璃灯管,折腾两下就碎了。

2017年      9W

30个灯珠,修理过程中烧掉两个,直接短路处理。

玻纤板,用胶站在玻璃管内部。

最近发现关灯后还闪几下,而且不怎么亮了,检查功率只有2W。
拆开后检查灯珠,没有问题,把三个电容都拆下来测量,有一个250V 3.3uF的只有2点多,换好后通电还是2W。
再检查,发现驱动直流输出只有40V 0.016A。

电路板背面,清除胶原来被胶覆盖的地方,看到电感虚焊,补焊后没解决问题

翻过来,IC虚焊,补焊后通电,功率达到7W,恢复原来的亮度。

算是找到问题了,但是不明白为什么。

玻璃管碎了,灯也就废了。留下灯条和驱动做备件吧。

网友:
好的,支持一下。
我是只管拆,不管修的。

网友:
温度高估计

网友:
虚焊,是质量问题

网友:
是质量问题虚焊

网友A:
这种T8灯通常都是塑料罩,这个竟然是玻璃的

网友:
基本上一次性产品了

网友:
焖烧型的LED灯具,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T8灯通常都是塑料罩,这个竟然是玻璃的

估计找灯具厂做的,我父亲买过LED球泡灯突然碎裂,才知道是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