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被老钻石鸿运扇接线搞懵了,怎么接才正转

楼主(2022-07-03):
原机设计是反转的,扇叶不行了,新扇叶都是正转的,不改风就倒吹了。

里面乱七八糟的接线,尝试把红线,也就是设计的3档接到电容端,就正转了,但是转速比原转速慢了不少。

网友:
这个可能没法改啊!
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的匝数是不一样的,反接后转速后肯定不一样。

网友:
换个无刷电机吧

网友:
换电机或者换扇叶

网友:
能不能把定子调转180度

网友:
把黑,白两线反接试试。

网友:
再不行就把定子前后反一下,定行。

网友A:
白/黑对换一下试试

网友B:
一看就是换铁芯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黑对换一下试试

我那会也这么想来着,然后保险丝灵光一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换铁芯方向

多谢建议,有空折腾试试。试过白黑线对调,保险直接烧了。

网友:
黑白线调换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把原来接黑线的电源接到白线就可以了

网友:
把叶片方向掰反。

网友:
正反转改线很麻烦要拆开电机改,最简单方法是不改线直接把铁芯反装

网友:
将定子线圈180度安装,买个正转叶片九可以了。

网友:
起动,运行搞错了

网友:
黑白反接是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