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零成本拆修小米9不充电故障

楼主(2022-07-03):
手上用的小米9,一直用线充。昨天突然不能充电,可急坏我了,幸好手上有无线充电器,先凑合用用吧,虽然无线充没有线的束缚,却并不好用,首先你不能离充电器超过五厘米,不能移开线圈到中心圆周边的范围内,所以后来还是网上搜索一番,原因就是充电小板坏了,由于有疫情无法邮寄快递,买好的小板无法发货,只好作罢。

想着死马当活马医,顺势拆开手机,把小板拆下,插上充电器发现如图的地方发烫

图来自卖家店铺,用热风枪吹掉此IC,充电恢复正常。

拆下的芯片背面如图

卖家标注为充电IC我觉得不是,大家觉得呢

网友:
这也行,零成本维修

网友A:
难到是协议还是保护

网友B:
那个是保护用的,拆掉不要,以后尽量用原装充头,不然容易烧主板。

网友C:
难道是过压/过流保护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过压/过流保护芯片?

不是什么协议,拆掉后还能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到是协议还是保护

多数是保护,拆掉后不影响充电,也有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保护用的,拆掉不要,以后尽量用原装充头,不然容易烧主板。

你说的对,也就是个保护作用

网友D:
这不是充电IC吧? 能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充电IC吧? 能短接

不用短接,拿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短接,拿掉就好了

哦哦,学习了!

网友E:
说得很轻巧:不用短接,拿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得很轻巧:不用短接,拿掉就好了

事实,一点影响没有

网友:
这个IC应该类似ESD或TVS那样的击穿保护,并联在VBUS和GND之间,我的米9也被第三方充电器输出20V然后充坏了,测量发现输入端短路,拆掉这个IC就恢复正常了,但总感觉有些不踏实,选第三方充电器时都会改装电路去屏蔽20V的输出,特别是支持QC2.0协议输出20V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实,一点影响没有

我是赞楼主的技术好,所以说得轻巧,技术不好的可不敢这么说了。
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大家看看我的米9充电器是真的吗

网友:
时间也是成本

网友:
折腾的成本,有热风枪才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看看我的米9充电器是真的吗

如果做成这样子还不能一眼认出真假,建议在论坛多修炼一下吧,或者网上搜索拆机图长啥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