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吉利星瑞车载香薰,看看是黑科技还是智商税

楼主(2022-07-03):
今年3月份提的吉利星瑞尊贵版,该车型配有车载香氛系统,共有3个槽位可插入3个香氛弹,但是4S店说厂家出厂只配了一个,未辩真伪。
先来看看官方旗舰店对此的描述。
看描述还是挺高大上的,数字防伪技术猜测是用的EEPROM之类的存储器,带NTC传感器,猜测是通过加热控制香氛浓度。
再来看看实物。

这是香氛弹的托架,可以同时放置3个香氛弹。
接下来看看香氛弹本尊。

不对啊,看着金手指,只有4个面有信号连接啊,如果是传统的IIC类的存储器,也需要4根线啊,NTC电阻和加热线呢?
拆开看吧。

世界如此简单。干干净净,啥都没有。看看主角香氛盒下面会不会有奇迹。

失望了,空空如也,就一个香氛盒,再无其他。
而且拆解时发现这个香氛弹的塑料材质不怎么好,卡扣断了几个,这里一用力也短了,塑料还发白。

金手指那一块到底是什么呢?拆出来看看。

哈哈,依旧如此简单,一个SOT23-6封装的芯片,应该就是存储器了,3颗电容,3颗二极管。说好的NTC传感器呢???
看来这个香氛弹就能识别个香味,香氛控制怎么来的呢?
看看车内接口。

一个4针连接金手指的弹簧针,还有2个通风口。具体原理没有深究,不知是否一个吹风,一个吸风。
整体架构就是这样,欢迎大家表达看法。

网友:
什么功能都往上塞么?

网友:
电热蚊香液了解一下,科技含量是有,但不是高科技!

楼主:
不知为啥,最后一张图片总是上传识别。车内有探针和金手指连接,探后香氛弹上不锈钢面的两个开口对应车内的两个通风口,应该是可以控制打开和关闭的。具体是一个吹风一个吸风还是怎么个原来,就没有去研究了。

网友A:
u1可能封装了ntc和防伪,加热估计在车子里两个通风口有ptc,四个触点完全够用,太阳能热水器两线制都能检测温度和水量,一个周期里,半波正向检测温度,半波反向检测水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可能封装了ntc和防伪,加热估计在车子里两个通风口有ptc,四个触点完全够用,太阳能热水器两线制都能检测 ...

见多识广

网友:
不知道原理

网友:
看看,先了解下。

自然的还是最好的

网友B:
算了,这类香精就是纯粹的致癌物

网友:
12V的电热蚊香,好评!价格是电热蚊香的N 倍。

网友:
以前听说奥迪有这玩意

网友:
车载香薰系统这种高大上的配置提升档次,有助于提高售价

网友:
自然挥发吧

网友:
能想到就是好的,不像我的辣馒头,其它都很好,特么的活性炭空调滤芯不咋滴,三个月一到上车一发动,一股脚丫子味出风口悠悠的传出来,去维修站100元换一个再保三个月,为什么会发现的呢,有一次逛深水宝发现有一款高尔夫7的不带活性炭滤芯,换了用了2年,直到出风小了才换的,没有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了,这类香精就是纯粹的致癌物

致癌物应该不至于

网友C:
太贵了,我的星越用完原装后再也没有买过新的香薰,4s店要1千多。

网友:
商家口中的黑科技,用户手里的智商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贵了,我的星越用完原装后再也没有买过新的香薰,4s店要1千多。

确定是1千多?这个是99块,官方旗舰店的价格。

网友:
实在无福消受车内的香气

网友:
那我买一个把它夹到空调出风口不是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