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门铰链螺丝更换

楼主(2022-07-03):
家里木门的螺丝全锈了 特恶心 自己买了304螺丝用大有5733全换了 有没有行业内的说下至于这么省料? 千把块一个门 100个8块的304螺丝不给配? 离谱
顺便防锈漆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过两天电磨除锈刷漆
求防锈漆
求防锈漆
求防锈漆
求防锈漆
求防锈漆

网友:
合页也换了

网友A:
所以我车子上牌都是用自己买的螺丝,但还是失策,忘了垫片没换,锈了
换了不锈钢就没必要防锈漆了吧,室内的,主要是你之前的螺丝太次了。厂家恨不得不配螺丝

网友A:
还有你这环境应该太潮了吧!要不就是本来的五金件都太次,合页都锈了!

网友B:
合页是304的,但轴还是铁的

网友B:
楼主拿冲击批拧这个螺丝?12V电批绰绰有余了

网友C:
不怕螺丝滑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怕螺丝滑牙吗?

批头合适对准怎么会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页是304的,但轴还是铁的

轴不知道怎么换 除锈刷漆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车子上牌都是用自己买的螺丝,但还是失策,忘了垫片没换,锈了。
换了不锈钢就没必要防锈漆了 ...

有的地方换不了 这不求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地方换不了 这不求推荐

你换不了的地方你如何清洁啊!而且一般的防锈剂是橘红色的,这是在未锈前用的。如果直接涂的话“铁锈转化剂”应该可以的,不过颜色可能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这环境应该太潮了吧!要不就是本来的五金件都太次,合页都锈了!

不潮 最多就是下雨天空气湿传进来那种 贼恶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不了的地方你如何清洁啊!而且一般的防锈剂是橘红色的,这是在未锈前用的。如果直接涂的话“铁锈转化 ...

我看有的视频有那种刷子刷的透明防锈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不知道怎么换 除锈刷漆得了

轴加点机油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拿冲击批拧这个螺丝?12V电批绰绰有余了

这比冲击批更狠,是冲击扳手,不过用低档小心操作应该也行

网友:
还真没见过合页配304螺丝呢?除非另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比冲击批更狠,是冲击扳手,不过用低档小心操作应该也行

那门扛不住的,要滑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门扛不住的,要滑丝了。

这玩意低档好操作的很 有感无刷 全装好了 没滑丝的

网友:
生锈是你平时保养没到位

网友:
固特304平开合页,27左右一只,配套的螺丝是304.

轴承和轴心大部分是钢,平时要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