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20个60G, 90G SSD。还有遥控器,显示器,笔记本!

楼主(2022-07-03):
空调遥控器5~10元一个。
90G固态硬盘,50元一个。写入量不到两t。使用时间一两千小时。有6个
60G固态硬盘,35元一个。写入量大部分不到一T。使用时间一两千到三四千小时,有11个
希捷笔记本硬盘320G,机械式,慢扫全绿,无坏道。30元。
美团头盔十五元一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两个显示器。运费是20元一个。如果两个都要,运费是35元。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ENVISION的是22寸,缺陷是垂直方向靠右有两三条明显的竖线。送电源,电源线。信号线。双接口(VGA+DVI)。60元
三星的也是22寸,70元。缺陷是垂直方向靠右边缘有一条竖线,几乎不影响使用。另外靠右边有时会出现一条竖线,但不常出现。送电源,电源线。信号线。双接口(VGA+HDMI)。
小孩玩的轮滑鞋一双,加个头盔。总共只要10元。虽然外观有磨损,但好用。鞋码大约是37-38. 运费当然要贵,20元。卖这么便宜主要是扔了可惜。

联想昭阳e43双核笔记本。135元包快。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T3400/2G/32G SSD/dvd刻录机。带无线网卡,读卡器。屏幕有小缺陷,少许漏液,但影响不大。安装了WIN 7和常用软件。使用二代内存2根!配件包括电源,鼠标。本机无电池!

网友:
上个店铺链接吧! 有意入手硬盘

网友:
千牛或旺旺怎么聊天?我添加没有输入名字这种方法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V&id=4650345116  一元商品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欢迎选购!

网友:
小黄鱼搞了金士顿MLC的,感觉还可以,个别写入稍多。国产盘不敢要,办公电脑用上3年坏一半。

网友:
这个本最低 什么价格

网友:
90G固态硬盘 写速度有多少

楼主:
如果是台式电脑,可以两个60G合在一起用,装2个。也很合算!一次买2个60G SSD。
如果是笔记本,那就买我90G的SSD。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V&id=4650345116  一元商品

楼主:
奥图码家用投影机,H56,分辨率1024*768.亮度很好
奥图码家用投影机,H56,分辨率1024*768.亮度很好。配件只有电源线,无其他。中间的支撑脚已经损坏,无法使用了。赠送残骸。
投影效果很好。支持DVI,VGA接口,S-VIDEO,VIDEO输入。可用于小型会议,家用多媒体播放等。
300元包邮。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投影技术        DLP
亮度        1000流明
对比度        2000:1
标准分辨率        1024*768
光源功率        150W
光源寿命        2000
变焦方式        F=2.4~22.4mm
投影距离        1.2-12米
色彩数目        1677万
产品尺寸        271×212×87mmmm
产品重量        2.9kg
包装清单        AC电源线

  2000:1的高对比值
    H56高达2000:1的对比值,为目前家庭影院 投影机种首屈一指的表现。不仅大幅减少杂光、提升整体色彩饱合度,更让一般单枪投影机无法重现、表达的电影暗部色彩及细节,逼真的完美重现。

    独特的色彩调整技术
    H56 投影出的影像永远鲜艳而自然。独家色彩调整技术,H56表现空前的色彩真实度与饱和度,超逼真的视讯重现,影像色彩丰盈 ,无以伦比,展现家庭影院投影机前所未有的画质表现。内建特殊色轮,可精确重现色彩空间,产生出大多数DLP投影机从未曾见 过的真实红色表现,让影像色彩丰盈细腻。

    内建先进的循序扫描芯片内建 Silicon Images DVDO 504 Pure Progressive处理芯片,以先进的动态循序扫描处理一般影像,针对NTSC与PAL电影讯号,还具有还原3:2、还原2:2处理;不需要额外搭配昂贵的循序扫描DVD光驱,使用一般的DVD机即可完美重现电影原始的风华。

    支持所有传统家用视讯产品之规格
    配备齐全的数字 I/O 端口,支持HDTV,让家里的DVD播放机、电视机、笔记本计算机与游戏平台的联机快速而简单。

    数字视讯输入接口(DVI-I)
    配备DVI-I数字输入端子,可接受数字视讯,以「全数字视讯」投影。为未来主流数字讯源连结需求,备足全方位数字视讯演绎方 案。

    特殊的精细微调记忆功能
    根据不同输入讯号的特性,进行独特的色彩微调,使H56的影像保持一致性的生动与鲜艳。 并且单独对应不同的视讯来源,让使用者进行精确的分别调整R、G、B的亮度与对比,使画质皆尽善尽美始终如一

----------------------------------------------------
小米 E43 4K高清43寸智能电视机,2+32G。去年春节后买的,无任何问题。说明书,遥控器都有。当时价格是1699元。包邮价:900元

楼主:
三个显卡10~20元。汽车上用的打气装置,使用点烟器作为电源。20元
漫步者小音箱两对,10元一队,是好的。
保温饭盒,10元
技嘉主板,带X245 CPU,使用三代内存。主板集成显卡,有VGA,DVI口。带挡板和风扇,只要3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笔记本散热风扇,10元
TPLINK WDR5620 千兆版,55元一套!功能全!
捞饺子的漏勺,10元一把!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网友:
顶帖是一种美德

楼主:
1.如图丝绢画十元。2.DIEHON 120G SSD,写入量都不到1T,使用时间只有几十个小时。SATAIII,60元一个!有4个。
3.漫步者R201TII低音炮音箱一套,30元.小音箱的线改接过,但不影响音质。
4.TPLINK WDR5620 千兆版无线路由器,60元一套!
5.还有一套三诺大音箱配套一对漫步者小音箱,音质不错。只要20元!普通的低音炮音箱,品牌不详。小音箱的线是另接的。全套只有15元!
6.JVC桌面音响的主机。CD,磁带都坏了。但收音,功放是正常的。50元,送测试小音箱一个,电源线!

7.专业的铝合金三脚架。摄影或者摄像,自拍,直播使用的。成色很新,带包装。无任何故障。可伸缩。10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120G固态硬盘55元一个。SATAIII.写入量非常小,最小的只有几十g,最大的也不超过1t.通电时间从几十个小时到几百个小时。笔记本散热器,1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键盘,USB口,PS/2口的都有。10元一个。鼠标也是10元一个。
耳机,5元一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UPUPUPUPUIPUPUP
继续出售!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120G固态硬盘60元一个 !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