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断纤的光纤冷接子。。

楼主(2022-07-03):
今天无聊玩玩。。
螺丝刀顶着后面。翘一下就弹出前面部分。。

分离

用针头把断纤的弄出来就行。。

加点油。。。

原路装回。。。

成功了。。。。

按上述方法,有些正常,有些不正常。
继续研究。。用钳子把前面的陶瓷头拔出。。发现这里有个小孔。。光纤就断在这里了。。

用针弄。。。

原路装回。。发现不行。。弄了三个还是不行。。可能这白色陶瓷孔还有没发现秘密。。。。
暂时就这样。。

网友A:
想当年在楼道接电话,看见旁边有个小盒子漏出段黄色线,手贱一边打电话一边玩弄那条黄黄的线。后来就有个蓬头垢面的瘦子和我聊了半天社会科学知识!

网友:
这玩意也修  一般都是一次性的啊

网友:
就是一次性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当年在楼道接电话,看见旁边有个小盒子漏出段黄色线,手贱一边打电话一边玩弄那条黄黄的线。后来就有个蓬 ...

没揍你啊!

网友:
黄色的跳线 重新熔接一根

网友:
这东西不是一次性的吗,还能修好吗

网友:
佩服楼主缝缝补补将就使用的这股韧劲,光衰有点大吧,很有肯能影响网速

网友:
这里边的光纤,应该能导光吧,导个发光二极管的光呗

网友:
楼主太有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