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这是哪个时代的CPU?SL3DU KC400/256

楼主(2022-07-03):
这是哪个时代的CPU,一台老本本上拆下的,想不起本本的型号了

网友A:
类别:CPU        制造商:Intel
家族:Pentium III        产品:Intel Mobile Pentium III 1000 - KP80526GY001256 (BXM80526B001256)
一般信息
类型        CPU / Microprocessor
细分市场        Mobile
系列
Intel Mobile Pentium III
CPU 编号
KC80526NY400256 is an OEM/tray microprocessor
频率           400 MHz
总线速度           100 MHz
时钟倍频器           4
封装        495-ball plastic BGA2 (PBGA-B495)
1.22" x 1.07" (3.1 cm x 2.72 cm)
接口        BGA495
S规格号
部件号        ES/QS处理器        生产处理器
        QF35        SL3DU        SL43K
KC80526NY400256        +        +        +
架构 / 微体系结构
微体系结构        P6
处理器内核           Coppermine
核心步进           BA2 (SL3DU)
BB0 (SL43K)
CPUIDs        681 (SL3DU)
683 (SL43K)
制造工艺        0.18 micron
28 million transistors
数据位宽        32 bit
CPU核心数        1
线程数        1
浮点单元        Integrated
1级缓存大小           16 KB 4-way set associative instruction cache
16 KB 4-way set associative write-back data cache
2级缓存大小           256 KB 8-way set associative on-die cache
特征
MMX instructions
SSE / Streaming SIMD Extensions
低功耗特性
Stop Grant mode
Auto Halt mode
Sleep mode
Deep Sleep mode
Quick Start mode
电/热参数
V核           1.6V
最小/最大工作温度           0°C - 100°C
Notes on Intel Mobile Pentium III 400 MHz
Markings on the processor are "KC 400/256"

网友B:
赛扬?
字数补丁。

网友:
看样子想笔记本的U,奔兔还奔三? 400 MHz,看频率是奔兔,日期是99年,奔三发布替代奔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别:CPU        制造商:Intel
家族:Pentium III        产品:Intel Mobile Pentium III 1000 - KP80526GY001256 (BXM805 ...

大侠是通过什么查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别:CPU        制造商:Intel
家族:Pentium III        产品:Intel Mobile Pentium III 1000 - KP80526GY001256 (BXM805 ...

论坛能人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是通过什么查出来的,

cpu都有一个编号 就像这个cl3du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赛扬?
字数补丁。

早期的赛扬不会有256的缓存

网友:
SL3DU @ 移动式英特尔 奔腾 III 400 MHz,256K 高速缓存,100 MHz 前端总线

网友:
英特尔奔腾三处理器

网友:
99年的,不是有标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