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台风停工第4弹:成功修复米家智能插座增强版(双USB)~

楼主(2022-07-03):
上次发过帖,拆解时撬掉了3个小贴片。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8798-1-1.html

经查询资料和坛友帮助,确定型号参数,成功补上元件~

通电测试时,终于发现插座打火损坏的原因:
PCB铜箔爬电,“火线输入端”与“火线输出端”串电打火,烧穿电路板。

为了消除打火问题,把打火位置铜箔隔断,测试故障消除~然后刷上三防漆隔绝一下!

火线输入端铜箔隔断了,直接飞线到继电器引脚上,焊锡焊好,然后给焊点套上热缩管。

怕boom~测试时使用了“串灯泡大法”,自制的维修插座:

测试带负载没问题,联网功能也正常,上704硅橡胶粘外壳,小台钳夹紧等固化:

完~!
谢谢观看~

网友A:
我这也台风啊。
楼主手工不错

网友B:
干啥了,烧成这样了

网友C:
这种黑色PCB看线路费眼神,厂家为什么搞这个,蓝绿板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台风啊。
楼主手工不错

台风是大家的台风呀~
业余选手,谢谢夸奖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啥了,烧成这样了

瑕疵品,几乎没使用过的。
估计是出厂时没检查好,轻微串电打火,烧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黑色PCB看线路费眼神,厂家为什么搞这个,蓝绿板不好吗!

自己弄肯定蓝绿板,不过小米一贯作风都是黑板,估计是故意的,让抄袭的有难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弄肯定蓝绿板,不过小米一贯作风都是黑板,估计是故意的,让抄袭的有难度。 ...

装机主板也是,现在都变成黑颜色,供电等走线断裂不好修。

网友E:
总感觉强电、弱电这么近不太可靠~

网友F:
感觉是有缺陷的产品

网友G:
这玩意感觉烧过后PCB板上的绝缘都不可靠了。

网友H:
台风也不是一无是处,都趁在家有空闲,发4弹了

网友:
烧了个洞了,厉害

网友:
设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机主板也是,现在都变成黑颜色,供电等走线断裂不好修。

这样就是不想让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感觉强电、弱电这么近不太可靠~

设计时应该要做好隔离才对。
不过智能插座好像都是这么紧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有缺陷的产品

应该是出厂时检测不到位,或者检测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感觉烧过后PCB板上的绝缘都不可靠了。

应该没问题,附近没有其他电路,割断铜箔后飞线隔远了,也刷了三防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台风也不是一无是处,都趁在家有空闲,发4弹了

是5弹,后面还有一篇

楼主:
220V还是挺猛的,这属于铜箔间短路了,不过比较轻微,慢慢烧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