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5匹空调压缩机启动电容比原厂的大了5UF,有影响吗?

楼主(2022-07-03):
家里1.5匹空调压缩机启动电容坏了,换了个,比原厂的大了5UF,原厂为30UF,现在装了个35UF的,有影响吗?

网友:
一般来说还是换回原来一样的比较稳妥,不过你看看旧电容上会写着5%或10%的偏差范围,照用也不会有大问题。

网友:
工作电流会偏大的。

网友:
尽管用着,没问题..............

网友:
35机用35uf正好 再说标注35uf 实际测量只有33~34左右 放心用

网友:
大了会增加电机发热  增加运行电流

网友:
观察一下,电机不发热就行

网友:
尽管用着,没问题

网友:
可以用,但最好不用,不过时间长了容量也会下降

网友:
放心用吧没什么问题的,用表量一下看看,其实际容量可能还没有30UF。

网友:
可以用的,我的标称25微法,实际到7微法还再用,不拆还不知道,你看看和原来的差多少?

网友:
大了5UF不到20%,一般电解的误差会比较大,这个容量的差异我觉得没问题的。

网友(2022-08-09):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应该30都不到,我买的35的才24

网友(2022-09-26):
先用着,然后买个好点的,比如安徽铜峰的

网友(2022-11-09):
无论在任何电路中,电容都是充电放电的循环。容量大了。充放电电流都会变大。容量小了就和开路差不多。

网友:
没有任何影响  电容是一个范围。宽容度很大

网友:
大一点没啥的,随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