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乌龙大学士维修长虹电视机(LED42b2100c)

楼主(2022-07-03):
不久前又有邻居的电视坏了,长虹LED42b2100c ,据说看了七八年了,他找我修,我因为忙,就跟他说维修划不来,不如买个新的。好嘛,他又让我代买,我就给他在某东上1499买了一台,智能的不说,还能语音控制,牛叉叉啊,我都羡慕了。这台坏的,他送我了。。。。。。

今天没事,就打算拆了修一下。
拆机一看,懵了,这板子高度集成啊,三合一

板号

首先纵览全局,发现没有一点烧坏或者烧黑的迹象,好,开始查。
第一步查直流输出300伏,有,没问题!
第二步查5伏,居然懵了,不知道和3伏5伏的电路在哪里,找啊找啊,发现在一个散热片下面藏着一坨元器件,盖着看不清。没有热风枪,烙铁搞半天也弄不下来,一怒之下,剪脚,剪了我又飞线接起来,那个被透明胶布裹起来的就是飞出局外的场管,经测,场管没问题。
5伏和3伏的电路我还是没找到,先查这里再说吧。

在这里遇到个瓶颈,这个振荡芯片小之又小,还居然是个六角的,几乎看瞎了眼,才看清上面写的是5AARAX,马上百度这个芯片,居然没有资料可查。再看那电路,飞来飞去的铜箔,感觉无望,想放弃了,决定买板直接换!
某宝上找到一家有货,拆机二手版,

30元而已嘛,买了!
买完了还是不死心,继续百度,最后最后最后借用这个网址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322/08/403907_739193229.shtml查到了兄弟芯片5AARWY的管脚图,想着应该差不多吧,

根据这个管脚图,测各脚电压,发现5脚电压在12伏左右,达不到16-22伏的工作电压,这说明啥,说明芯片没起振,说明没开机,那后端更不可能有电压输出了。
那么还得找5伏和3.3伏在哪,这时候火气大啊,再加上眼睛也看糊了,一怒之下,使劲按了按待机按钮,居然5脚电压直接到了18伏,板子启动了。。。。。。。。。。
这又说明啥,说明板子是好的,就是待机按钮被按坏了。

这里能看出来,电源按钮被按塌了,只换个小按钮就行了。
这是我捡来的一块板子,上面还有十来个小按钮,拆个换上就行。

这也是自创的,实在懒得焊回去,搞了个铁皮,固定在一边了,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这,算小隐!

最后说明一下为啥眼睛能看瞎,
这是自制的看板子的灯箱,电路板有时候要对照着看上下的管脚和铜箔,有这个了就能放在上面直接看,当然,拿个手电筒也行,就是占手。

开灯,当时没有白光的,搞了个暖光的,还不够亮。

灯箱上放的是一个石头电阻,我用来给电容放电的,还是小了点,碰触瞬间有个火花。

最后,开机

虽然修好了,还是麻烦能看明白这个板子的高手,大致给我圈一下3v和5v的位置。

网友A:
直接测电解脚就OK了

网友B:
普通机简单 高频变压器出来 一路12v 一路是灯管供电  12V通过降压得到5V  5V通过1117之类的得到3.3芯片供电

初级高压有电  就主要检查各个电解电容还有二极管整流管什么的   是在不行就找12V点  用可调电源加上12V开机      如果主板自带电源部分坏了 还可以外挂一个12V电源来修复

这种按键板不如每个一根线到主板的可靠   这种用电阻值来判断按键的很讨厌   时间久潮气了 按键接触不良 就各种乱套了

你改的这个灯条不可靠 闷在里面散热并不好   而且这种因为需要防水  还是注胶的 更加影响散热   不如买那种铝底条的广告灯箱的灯条改进去

网友C:
主板拍的不是很清楚,大概是这样的吧!

网友D:
你给邻居省钱了

网友E:
不错不错,如果能够先测量按键就更好了

网友F: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我妹的电视时不时不能开机,板子也换了没用,重新买了一台新的。最后发现是坏电视是电源开关接触不良,我修了自己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直接测电解脚就OK了

对,有电容的地方就有电压,哪怕是贴片电容!

网友H: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发散思维的致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测电解脚就OK了

谢谢,向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机简单 高频变压器出来 一路12v 一路是灯管供电  12V通过降压得到5V  5V通过1117之类的得到3.3芯片供电 ...

谢谢,向您学习!
另外您说的灯条,我没动灯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拍的不是很清楚,大概是这样的吧!

谢谢,等下次坏了,再拆了研究一下,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给邻居省钱了

我实在是忙不开,就这个电视耗费了我一个下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如果能够先测量按键就更好了

邻居说的不开机,谁能想到是这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有电容的地方就有电压,哪怕是贴片电容!

学习了,是这样的,有电容就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发散思维的致命点。

这就是经验不足害的,上来就直达心脏做外科手术,殊不知一个创可贴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发散思维的致命点。

代价就是一整个下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我妹的电视时不时不能开机,板子也换了没用,重新买了一台新的。最后发现是坏电视是电源 ...

哈哈,白捡一个,关键是有白捡的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H: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发散思维的致命点。

有时候“经验”也会害人。

网友:
乌龙大学士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