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了个号称33A的12V防雨电源

楼主(2022-07-04):
拆开看压敏电阻炸只剩两条腿,找个换上就好了,这个能做汽车电瓶充电器吗?

楼主:
这个好像不行,没看到可调电阻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少了个点  输出3.3a的吧

网友:
能冲 调高电压  但要搞个定时器,因为没电压检测停充电路

网友:
把输出电压调的稍微高一点,比如13.8,然后你就让它自己充去吧,时间长一些,但充两宿也坏不了

网友:
电源是电源,充电器是充电器。

网友:
没充满自停不行的

网友:
没有灌胶啊

网友:
就这?我手上还有几个,标800W,不是型号,是功率,因为标了输出电流乘以输出电压就等于800W,真敢标!

网友:
跟我监控用的12V2A的差不多

网友A:
这年头,虚标都成时尚了。买东西还得把眼睛擦亮。

网友:
这不能做充电器,电压太低,

网友:
   没输出电杆嘛,反激的能做多大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虚标都成时尚了。买东西还得把眼睛擦亮。

买是不会买的,一看就知道虚标严重。都是拆旧的标识牌拆下来的。

网友B:
去年手里也有几个这种电源,都是电压只有9V左右,电压始终上不到12V,后来也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手里也有几个这种电源,都是电压只有9V左右,电压始终上不到12V,后来也没有修好。 ...

修修还能用

网友:
虚不虚标看价格就知道了,想真材实料尽量选可靠的品牌

网友:
能充,就是电压有点低,改成13.8V或1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