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首拆:飞利浦电动剃须刀,型号S1101,大力出悲剧——拆烂了!会不会是坑?

楼主(2022-07-04):
搜了一下,貌似坛子里还没拆过这个型号,应该算首拆吧!
---------------------------------------------------
撸了个低端飞利浦电动剃须刀,型号S1101,可全身水洗
未用先拆!打算先看看全身水洗的密封结构和时啥电池

上次拆有道词典笔没敢大力拆,这次是大力出悲剧,被偶拆坏了,大家看看这是不是飞利浦挖的坑?!

老规矩先外观
彩盒包装

型号啥的,不是三无

里面是常见的回收纸盒

全部内容

说明书,巴拉巴拉什么的

充电器

看电压,给人感觉用的是锂电池,其实不是

输出端,必须带防错

再看主角

圆锥外形

三刀头,但因低端,非浮动支架

开关,不要以为是三个功能,其实底下是一个开关

感觉不如单键帽舒服

尾插

背侧

铭牌,看电压是2节镍镉或镍氢

翻盖的胡须仓,不知道该怎么叫

三轴,中间应该是个大齿轮

刀头侧

楼下继续

楼主:
拿出来看

刀头架,中间是旋转锁定钮

网盖刀头

刀头细节

以前那个虽然也是单层刀片,但刀片上还另外有层支撑的薄金属片

这个啥都没有,和先科、奔腾啥的没区别

继续拆掉胡须仓组件

内部的样子,没螺丝,白色的是密封胶圈

面板先去掉

开关键帽怎么这样复杂?!

除了提供弹性,也没发现上面部分还有什么用

开关有密封胶盖

这里能看到2个LED灯,内侧是亚克力的盖

塑料模具做工还是挺好的,里面还是没螺丝

最后是通过尾插位置,把齿轮组顶出来

从动齿轮和润滑脂

驱动齿轮,周围的活动架是装3个从动齿轮的,方便移轴活动

内部组件松动了,但还是取不出来,感觉有什么挡住,像是定位或限位结构

最后使劲一顶,终于出来了
这次大力没出奇迹,出的是杯具——发现多了两个零件出来

仔细一看,原来微动按键碎了

碎得比较彻底

先把这个杯具放一边,继续看其他

楼主:
机芯的整体样子

电机,不知道是哪家的

电池是5号的镍氢

尾部有密封胶圈

板子全貌

一堆测试点也掩盖不了电池是充电器过二极管直充的

电机通过M1(应该是MOS管)开关

双稳态开关控制部分电路

这颗SOT23-6的估计只是个双三极管

电路应该是最简单的分立件双稳态电路

手柄壳子内部

全家福

拆完开始修

这种没有存货

上502先把微动壳子粘住

固话后组装好微动,回装时又碎了

观察手柄内侧,发现应该是指示灯导光板的定位销挡住了微动键帽,导致进出不得

推测生产装配是后装的导光板和防水皮帽

试了下,防水皮帽扣不下来,为了防止破坏密封,就不再出大力了

只能用雕刻刀把凸出的亚克力切掉

换了个差不多大小的微动按键

粘塑料片垫高键帽,功能总算恢复了

回装,充电的灯珠也是红色的

要不是这个导光帽是红色的,偶都想换个绿色的工作灯,太单调了

这个剃须刀就是定位低端,所以整体糟点不少,比如刀头、充电、指示灯,防水现在不好说,得用了看
而拆解出现的问题,也许是设计或零件公差问题,导致装配位置太进去卡住了机芯,不知道是不是飞利浦故意挖的坑
个人觉得是有问题的,大家怎么看?

网友:
用过,防水不是很到位

网友:
居然连多层刀片都不是了,进步还是退步?

网友:
不错的剃须刀。

网友:
看起来微动搞碎了~

网友:
这是剃须刀闹脾气了,刚拆开就换了一个轻触开关

网友:
PCB板上没有涂防潮漆?

网友:
要拆的话最好是过了保修期再拆。

网友:
飞利浦质量还是可以的,一分价钱一分货的。

网友:
飞利浦百货出品

网友:
三刀头买过300的,也买过30的,样子一样,但用起来就是不一样,贵的网罩滑滑的电机转的感觉也舒服,便宜的网罩黏刮完觉得不舒服,扔边上吃灰了。

网友:
这种三头剃须刀就是飞利浦的发明,只不过是越做越差!

网友:
看着质量还不错,像是正品

网友:
这么多种类的微动,一看就是专业搞维修的。
电池是5号还是7号的?尺寸标准吗?是焊死的吗?
感觉厂家就没打算让你修,过三五年后,电池寿命到了,用户就重新买吧。百元上下的产品,就是易耗品。

网友:
飞利浦质量还不错,我的一个三刀头的用了15年还在服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占一楼!占楼

微动开关焊盘搞掉一个,那个焊盘没用吗?

网友:
飞利浦剃须刀怎么不用锂电池呢?

网友:
从厂家角度来说,很多小家电产品就是不想让你拆修的,一则坏了了换新,有新利润。二则修理后使用体验可能受影响,影响产品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