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飞鹰咖啡磨豆机,直流电机,为什么只有一个整流桥,这样安全吗,想改装,求大侠给些建议

楼主(2022-07-04):
220伏市电输入,加了个3安的保险丝,再就是一个整流桥,再到电机,感觉好简陋,麻烦大侠给点建议改装改装

网友A:
直流永磁有刷电机呗,就应该这样,越复杂就越容易坏。

网友:
简单粗暴,但是耐用,这才是王道。

网友:
电子界的名言:Simple is Best

网友:
就是一个220V电机,这有啥安全不安全,又不带调速

网友B:
还想加滤波稳压电路和储能电池?

网友C:
滤波电路可以考虑加一下

网友:
你想将它改装成什么?

网友:
跟厂家的成本核算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永磁有刷电机呗,就应该这样,越复杂就越容易坏。

原来如此,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滤波电路可以考虑加一下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想加滤波稳压电路和储能电池?

加个滤波吧,其他也没啥能加的,谢谢!

网友D:
小飞鹰的刀盘应该都是平刀,同样用平刀的小咖啡机由于转速高细粉到处飞,试过改慢转速结果扭力不够。最后只能妥帖加个桌面吸尘器每次用完都吸一吸 麿豆机还是要用锥刀的

网友:
换个用电池的便携式的磨豆机。

网友:
咖啡机不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飞鹰的刀盘应该都是平刀,同样用平刀的小咖啡机由于转速高细粉到处飞,试过改慢转速结果扭力不够 ...

地线是不是没接好,地线接好应该能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