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颗粒?盘是威刚的S510

楼主(2022-07-04):
硬盘是威刚的S510,SF-2281VB1-SDC主控,无法识别想开卡的时候,发现是这样的颗粒

网友:
到官网下个对应的检测软件,看看是不是主控有故障了

网友A:
这个需要在Linux系统下开卡 要会用虚拟机和linux系统才行

楼主:
目前不认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在Linux系统下开卡 要会用虚拟机和linux系统才行

嗯嗯,是的,现在就是还没找到颗粒的型号,所以不能确定ID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的,现在就是还没找到颗粒的型号,所以不能确定ID

拆一片上个U盘主控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实在找不到就拆一个上测试架试试

网友:
16g的颗粒用处不大,基本上2281能开的也就是20+nm的MLC了,随便上个3257什么的,直接开的话2281性能确实也就那样,怎么用都没有很好的去处

网友:
美光:29F64G08CBAAA
intel:29F64G08CAMDD 29F16B08JAMDD
就以上幾種

依顆粒數來猜,我會猜29F16B08JAMDD

网友:
SF-2281-Gold 120GB Intel25 MLC TSOP 8xJS29F16B08CAME1

网友B:
sf有个软件能看id的,再去查对应的开卡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sf有个软件能看id的,再去查对应的开卡id

sf有个软件能看id的,再去查对应的开卡id,哪里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