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到手拆修麦迪瑞54.6v锂电充电器,另外请教大神个问题~

楼主(2022-07-04):
手头机组48v电池,平时用2个充电器充电,
最近发现有一个充电器充一晚上都不转灯,遂马宝找了个看着做工不错,还是全新的充电器 关键还是便宜,包邮20来块钱。
最近天气炎热,整个人都热卷了,陆陆续续搞了几天这个电源
到手的时候测试电压不对,只有几v或者14v左右 86e 测试电压的那个进度条一样的东西在跳变。应该是电压不稳定 也不是很在意,以为像很多电源一样需要接负载才正常输出
回头看了下卖家的宝贝评价里面,有几个也说是电压输出才3,4v,坏的,又有人说要接负载才工作的。我就把电源扔那儿没管了。
往后两天下班 跟小家伙斗智斗勇去了,完全也没精力去折腾这玩意儿。

直到周末才来搞起,本来也不打算退了,就直接剪开了输出线,这回接上电池,发现还是没输出,电压还是只有3,4v或者13v 14v 跳变
我也不会修电源啥的,最多换换电容电阻的程度啊,没有大神们的理论分析作为根据。正当没辙的时候,回头翻了下宝贝评价里面,有人说 输出电容电压有54.9v左右输出。
这里都是对的,怎么最后输出就不对了呢。后续请看图说话吧

到手看着还不错,有厂商,有说明书,还有保修卡 看外观也挺新的

说明书 提示先接电池,再上电等等

保修卡,这货也不准备保修了

重量也还行

侧面的条码加封贴

作为对比,拿出了老的一款实测有2a 输出的充电器,这货 用了4,5年了吧
重量362g,新的还重100来g

外观

背面,这个烙上去 很难照清楚啊 拿外面去也是反光严重  注意是三角形内凹的螺丝

插头也还行,吸铁石基本不吸。(起码不是铁的)

头子是这种视频头 买之前就想好的破线重接

————————————————下面是拆机————

祭出老版本论坛工具~

三角形的内凹螺丝,得用这种头子

整体

输出部分

63v 470μf 加 63v 220μf

105度好评

背面是主要控制元件

高压侧这边的原件看不清啊,大佬们可以凭经验分析分析

其他ic都基本看不清楚,只看到这个LM324

低压部分这个费了老大劲,还是看不清。估计是358之类的

拆机发现风扇塑料卡坏了 用这个黏上

这个卡子 已经粘好

风扇功率很小,才0.06a 1w不到

这点做工好评,为了防止共振噪音等,在风扇上贴了止震柔性的材料

桥堆为GBP206 600v 2a

功率管10N65 10A 650v N-mos

壳子上还有标记

——————————以下是简单的维修部分——————
前面说了 空载的时候,输出电容都有54v电压
到了输出线就没了
顺着摸过来,发现中间有个电感,上表示LF1
正极直接绕过这个电感输出就有电压了,———

这样

就这个电感。LF1  绕过就对了

后续接上XT60接头 接上电池 显示红灯充电,充满后正常转灯绿灯

不放心,又试了几个电池,功率110瓦到120瓦左右(随着电压升高而升高),比那个2A的功率还高一点

头子处理下,用热熔胶包裹,这样让柔软易坏的内部输出线不受力,(一定要冷却后,再套热缩管,不然会黏上内部就不好搞了,这里没上图)再网上套一个热缩管完事儿。

——————————————下面是问题——————
这个电源不说做工多好起码算合格吧,但看了评价估计很多人都中招了,估计是通病(问了下网友,也有到手就是输出54v 能用的)要么设计要么用料(技术不行就只能盖大帽)
我是这样绕过电感就输出正常了,那么请教下大神,这样做的内部原理是什么,这样有什么隐患(抗干扰啥的纹波 原地起爆啥的,大家畅所欲言吧),请大神分析下吧。

网友A:
绕过电感有输出,这个电感肯定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过电感有输出,这个电感肯定是坏了。

应该是的~

网友B:
拆开那个电感看看,是不是线接错了

网友:
买个电源还得二次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那个电感看看,是不是线接错了

外观上看是两个颜色的线,有这个可能哦

网友:
电感拆下来研究一下,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按理厂家不会犯这个错误

网友:
恭喜修复哈哈

网友:
做工和山寨没区别啊

网友:
电感肯定是断了,应该拆开电感看看是怎么断的

网友:
查查究竟是啥原因

楼主:
一直等你发的,没等到就下单了这个

网友C:
电感拆开看下,到底是怎么断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拆开看下,到底是怎么断了的

周末闲着没事儿的时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等你发的,没等到就下单了这个

唉,对不住,确实有点忙,天太热,没去地下室收拾那一堆电子垃圾

网友D:
照片拍的幼儿组可以得金奖了 完美的做到了主次不明动态模糊,需要照清的全部模糊一带而过,不需要照清的反复重复出现抢镜。最后你跳过的实际上不是那颗共模电感,而是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照片拍的幼儿组可以得金奖了 完美的做到了主次不明动态模糊,需要照清的全部模糊一带而过,不需要照 ...

这就尴尬。。。鸟。。。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
一个充电器20来块钱
用料不要指望能有多好

网友:
能修复 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