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魔百盒cm201-1的马甲 先科Q9

楼主(2022-07-04):
在先科某猫旗舰看到这玩意号称4G+64G , 149包邮到手这个价格要是货真价实很心动,果断下单。

拆开壳子,露出的标签上写着CM201-1,我就怀疑是不是什么机子的马甲,百度一查果不其然 魔百盒就有一款CM201和这个主板布局一模一样,配置是1G运存+8G存储

内存粒linkage是什么牌子查不到,查了第二行P3P4GF4BLF得知这是单颗容量为512M,两个一共是2*512=1G运存,和宣传的4G运差了四倍。

存储芯片是一颗深圳佰维的BWCMGSC11G08G芯片,官方数据显示容量为8G。

无线芯片用的是RTL8822BS,支持双频集成蓝牙模块,接收信号非常弱,不知道是不是蓝牙同时开启的原因

网友A:
魔百盒有太多的版本,确实有4G/8G 的,我手上有个

网友B:
149元,买这破东西,亏死了,都是运营商IPTV退下来换壳销售的,直接买比这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9元,买这破东西,亏死了,都是运营商IPTV退下来换壳销售的,直接买比这便宜多了 ...

退了,7天无理由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魔百盒有太多的版本,确实有4G/8G 的,我手上有个

这个不是,这个硬件是1+8G。

网友C:
最近正在准备购买机顶盒的,看到你这个帖子我的注意一下了。

网友D:
这东西成本有多少?都是免费送的

网友:
必须退货,虚标

网友E:
感觉1g的小了点

网友F:
退了就对了。这配置的盒子,这个价格在闲鱼上至少能买3个了。
几年前(好像16、17年左右吧)买过先科的Q7,第一批货,真实2+8(还是2+16来着),rk3229主控,性能尚可。后几批就开始1+8了,但对外宣传仍是2+16 4+32 8+64的虚假广告。
同样,第一版固件用着还凑合,接着就不停的升级,还是强制的、自动的。桌面全是推广软件,不能换,也删不掉。发热、重启、死机每天都要发生几次,实在是忍不了了,挂闲鱼70卖了,买的时候158。
当时挺为这个盒子感到惋惜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多还是1+4、1+8,它是2+8且带蓝牙的,马云家销售排行很是靠前的。第一版固件也挺用心的(至少我个人这么认为),用着比当贝顺手,不知后来为啥向作死的道路上狂奔,直至沦为垃圾盒的代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退了就对了。这配置的盒子,这个价格在闲鱼上至少能买3个了。
几年前(好像16、17年左右吧)买过先科的Q7,第 ...

记下来了,果断拉黑小寨先科。

网友G:
这板子跟我在废品站捡的CM201-2的布局好像哟!
某猫这样的平台,买盒子你得把标称参数除以8才行,你以为是大B实际他们给你按小b算。
类似的还有长虹、奇异果之类的盒子,也是虚标严重

网友:
虚标严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9元,买这破东西,亏死了,都是运营商IPTV退下来换壳销售的,直接买比这便宜多了 ...

对。不仅亏,而且用着不稳定。比如标的是64GB存储,而真实存储空间只有8GB,当数据存满了(或者再覆盖的时候),系统就会产生崩溃了。
主要就是系统UI(系统用户界面)崩了,通电后,一直卡在开机动画,桌面加载不出。(有的还会出现电源灯交替闪的情况,红灯、绿灯交替亮)
8+64

网友H:
---------篇幅较长,有时间的话可以耐心看完---------
像那些几十、100多、200多块钱的电视盒子,且标称着2G+16G、4G+32G、8G+64G、10+128G、16G+128G和20+128G等内存容量的,尽量不去买,因为配置虚标。(真2+16G内存的盒子,现在也得100多、200多。如果是真正4+32、4+64等大容量的,价钱不止这些。)
买机顶盒用的话,100多块(及100块钱以内)的,可以挑宽带运营商定制的(刷好系统的。如果有动手折腾、DIY能力的,可以挑那些退网之后的旧盒子。到手后,按照型号来下载对应的刷机包,再按照方法进行刷机、升级)

我还有一些帖子链接,帖子的内容也是和相关的,顺便发来,让楼主和各位坛友看看。
1:向大神求助,奇异果电视盒子进不来系统。。
外观,有奇异果TV标志。

拆开以后,经过其他坛友的分析,这主板是魔百盒CM101S盒子上的。(我也看出来了)

2:拆个并夕夕买的奇异果TV电视盒子
外观,一样有奇异果标识。

中兴的保修贴的碎屑,及发黄的条形码

主板,中兴的B860A(版本V1.1)盒子上的。
(这是早期版本的,电源开关是船形开关,时间长了接触不良。后期版本的,电源开关改成了轻触按键,同时取消了SPDIF光纤音频插孔)

3:先科A1电视盒拆机
外观,先科LOGO。(这牌子被寨厂用 烂了,音箱、液晶电视、网络盒子等,都有这品牌的)

主板,九联UNT400C盒子上的。(刚拆开的时候,主板还没拆。)
两颗缓存(RAM)颗粒都被打了码,且两个缓存的牌子都不一样,一个SK海力士,一个金士顿。
这块板子的真实内存为512MB+4GB。

像这类山寨盒子,稳定性不行。当数据存满(把真实容量用完了)之后,或真实存储空间用完+新数据覆盖的情况下,就容易造成死机、系统崩溃的情况。
崩溃后,卡在开机动画,桌面进不去。(有的机型,还会有电源灯闪烁的情况,红色、绿色交替亮)

喵~帕斯

楼主:
引用 网友H:
---------篇幅较长,有时间的话可以耐心看完---------
像那些几十、100多、200多块钱的电视盒子,且标称着2 ...

200多买外贸盒子还是挺香的 HK1BOX、X 96 Air  宁愿买外贸也比这种山寨小厂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正在准备购买机顶盒的,看到你这个帖子我的注意一下了。

后面买了外贸盒子还是不错的,可玩性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成本有多少?都是免费送的

成本估计就50左右吧!商家含泪赚了1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1g的小了点

关键系统还不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板子跟我在废品站捡的CM201-2的布局好像哟!
某猫这样的平台,买盒子你得把标称参数除以8才行,你以为是 ...

有点扩容内存卡的内味了,系统里面锁死4G运存加32G  用AID64一检测就露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