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实操:论100V电饭煲误插220V的可能性兼拆一个洋垃圾变压稳压器

楼主(2022-07-04):
网上看到很多说进口日本电饭煲经常会误插220V能听一声响的帖子,结合本人实际使用十多年的亲身体验,好像并不是这么回事。有图有真相,上图为证。

墙上220V插座全满员占位,如果空插太多实在用不完,也可以用个空的插头占位。再说电饭煲插头也不用拔下来啊,我都是用完直接关掉变压器电源开关,电源开关接的是220V的火线,变压器断电没有待机功耗。

厨房里电饭煲都是固定位置放置,没必要移来移去的,这样误插220V的可能性就几乎无限接近于0啦。
下面开拆那个洋垃圾220V转100V变压稳压器,里面长这样。

稳压传动机构,有点复杂。

虽然是洋垃圾,但输出稳定在100V,市电电压不稳时经常可以听到里面的稳压传动机构电机和齿轮转动的声音。要问为什么要买洋垃圾,是因为以前曾经用过一段时间的国产某红,半年烧一次主板,连续换过两次主板,每次150大洋,还不算顺丰运费50,亏大了。。。

最后,肯定会有拆友会问:日本的电饭煲做的饭是不是更香?其实,这个问题就像问音响是用水点还是火电、核电谁的音质更好同理,用啥顶啥,当然,你也可以用啥喷啥,哈哈哈哈

网友A:
本子三洋不是被海尔收购了吗

网友B:
这100v交流稳压器霸道,合输出220v稳压器得有3kw了吧?
防止误插220v推荐换英标大插头,现在的扦插座或新国标移动插排插不进的~所谓“防呆”~~~

网友C:
这个稳压电源是机械微调?是不是直接就是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100v交流稳压器霸道,合输出220v稳压器得有3kw了吧?
防止误插220v推荐换英标大插头,现在的扦插座或新国 ...

电饭煲标称功率1300,实测只有峰值一瞬间达到1300,煮饭大部分时间都是600~700左右。洋垃圾变压器总的额定输出1.5KVA,不是每个插座输出1.5KVA。

网友:
这标题,以为用110V电器插了220V不会坏的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稳压电源是机械微调?是不是直接就是可调电源

不知道,看板子上有微调。

网友:
挺好的洋垃圾

网友D:
所以。。楼主告诉我们110V误插220V就是脑子有坑。。不如楼主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楼主告诉我们110V误插220V就是脑子有坑。。不如楼主聪明。。

嘿嘿,非也非也。正是因为笨,所以笨人才用笨办法。

网友:
看成电饭煲是洋垃圾了

网友:
这个可调压设备真牛!

网友:
好是好,就是有点占地方

网友E:
不是崇洋媚外,小鬼子对做米饭确实有研究,研究口感最好的温度——时间曲线(叫什么糊化效果),你可以用功率计测一下电饭煲工作时的功率,一直是变化的。

网友:
如果认识机房的人,要一根欧标PDU输出线,两头一公一母(欧标是C12和C13,10A的),然后将110电源插座也换成欧标的(有的计算机电源上带220输出的就是),就是想插错都错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崇洋媚外,小鬼子对做米饭确实有研究,研究口感最好的温度——时间曲线(叫什么糊化效果),你可以用功 ...

同意~电饭煲就是小日本的产物,电脑电饭煲是以不同温度不同功率加热的

网友:
好漂亮的稳压器,小鬼子的东西真是真本实料的,不信还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子三洋不是被海尔收购了吗

松下收购的是三洋的核心技术(压缩机、冷链技术、锂电池、电子零部件等)。海尔收购的是三洋的一些边角料——白色家电的成品组装事业部,比如收购人家的冰箱工厂还搞不到人家的冰箱压缩机技术的那种。

网友:
这个是带稳压功能的变压器。我有一个类似的,不过被万恶的快递给摔了,一时没拆箱,自己承担了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