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对讲机宝峰UV-9R,不知道能用来听啥

楼主(2022-07-04):
别人给了个对讲机宝峰UV-9R,拆开看下
这机子防水做的挺细螺丝都带胶圈,拆起来挺麻烦主板要焊掉天线才能拆开
不过用单个机子除了FM广播,也不知道听啥,从400Mhz开始扫描扫了半天也没点声音
网上搜中继台的频率也都是几年前的不是还有没有,填进去也没都声音
不知道能用来听啥

网友:
各地的业余中继还在呢!市级有,县级不一定!

网友:
能听FM可以了

网友:
对讲机,一对才能对讲。

网友:
可以调业余电台。

网友:
再二手鱼配一个一样的,出去玩玩

网友:
用来组车队跑长途自驾,那是相当的方便。一路上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网友A:
玩这种对讲机用不用考证?

网友:
这还用问?拿另一个放床底并开机。

网友:
这个做工中规中矩,比杂牌好,可以闲鱼。玩无线电需要执照,虽然查的很少。

网友:
对讲机家用能用到的地方很少,也就车队。或者远距离频繁通话使用。现在手机微信这么方便,

网友:
可以调频,不错不错

网友:
at1846泉州对讲机万能芯片

网友:
再买一个,凑成一对,

网友:
和我的uv82一个样的主板,宝峰就是换个壳就改个型号

网友:
这机器不错,入门很多都这款和uv5r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这种对讲机用不用考证?

只玩业余频道409和410,没事别瞎嚷嚷唱歌乱吼乱叫,没人管你的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2022-12-08):
谢谢分享,做工可以,如果有屏蔽层的话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