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個粤通卡ETC OBU讀卡器,並利用其太陽能給可愛的比卡超使用

楼主(2022-07-04):
拆一個ETC OBU讀卡器,並利用其太陽能給可愛的比卡超使用

小車的擋風玻璃被危房的石頭掉落砸壞了,更換了新玻璃後,這個一直沒用的ETC東西也閒置了,終於有空把它改為比卡超使用了
比卡超是淘寶回來的,忘記了是肯德基還是麥當勞的玩具,搖一搖就會發聲,但是用的是兩顆小鈕扣電池,換電麻煩,所以就想到了利用閒置的ETC太陽能供電

建行貼牌的

粵通卡專用電子標籤:iTAG-1

只要擰開側邊的這個螺絲,面板就會掉出來

再擰走面板下面的4顆螺絲,就能看到電路板了

把底座太陽能板的線撥走,就能分離背板

電池是一個3.2v的類似特斯拉新能源車的電池,電壓剛好和兩個1.5v的鈕扣電池相近

電路板背面,上面有電路的版本信息,沒有讀取卡座,看到一個環形電路,就是SONY的NFC技術讀取銀行卡來扣費的

兩個東西合體的思路:底座開孔,走線和固定,重點是想到了打孔鑽牆上螺絲的這個爆炸螺絲膠,切去一部分,中間開孔走線

只要把正負兩條線分別焊上兩個東西的電池正負極就可以了,右邊的是小移動充電寶,原來的電池懷孕鼓起來了,順便用一個閒置的華為手機電池來替換
還有兩外一個疾風皮卡丘,也被我改裝過
電動車家裝太陽能LED設備和安全設備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4308

完工後的效果視頻

补充内容 (2022-8-22 10:25):
15808391580843
發現不怎麼震動都會叫,原來是當時沒有考慮到更換大彈簧,保持樹立,於是想到了...

网友A:
这电池容量可够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容量可够用的了。

是的,還能放到汽車駕駛倉上面

网友B:
这东西不错啊,还用的STC,能改开发版啊

网友C:
你这ETC跟我的不一样。

网友:
这个太阳能板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错啊,还用的STC,能改开发版啊

能開發成怎樣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ETC跟我的不一样。

你的看起來好像更高級,還多了一個不能充電的電池??

网友D:
电池留下能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開發成怎樣的版本??

会玩的有很多可以玩啊,还有屏幕,看着还有无线芯片?做个普通的51学习版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留下能用吧

電池肯定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玩的有很多可以玩啊,还有屏幕,看着还有无线芯片?做个普通的51学习版没啥问题 ...

不會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遇上的时候,记得发个小视频上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s411H7vR?share_source=copy_we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4W411x7AN?share_source=copy_web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4W411x7AN?share_source=copy_web
<iframe src="//player.bilibili.com/player.html?aid=20325736&bvid=BV14W411x7AN&cid=33206678&page=1" scrolling="no" border="0" frameborder="no" framespacing="0" allowfullscreen="true"> </iframe>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4W411x7AN/
这辈子走ETC通道?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s411H7vR/

哥們,快點把ETC都拆了

楼主(2022-08-22):
發現不怎麼震動都會叫,原來是當時沒有考慮到更換大彈簧,保持樹立,於是想到了腳踏4個彈簧的方法補救,先在腳上貼上車用雙面膠,然後拆一個圓珠筆的彈簧,剪成4小段,再用鑷子慢慢塞進去

网友:
锂电容电池

网友F:
我把高速etc拆开里面也是个3.2的14500,容量400mah,我直接把按键粘住了.换过背面胶贴感觉没有原装的粘的紧,怕太阳直射高温掉下来,又激活会很麻烦,所以给按键粘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把高速etc拆开里面也是个3.2的14500,容量400mah,我直接把按键粘住了.换过背面胶贴感觉没有原装的粘的紧, ...

這個設計太操蛋了

网友(2023-09-25):
挺会玩哈
这个放中控台上可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