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问一下坛子的大婶嘉立创拼版咋拼?

楼主(2022-07-04):
问一下坛子的大婶嘉立创拼版咋拼?
我这样做的小板子怎么免费不了?
改这样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大哥,你这不是拼板啊,而是三块完整独立的板子!!!

网友:
不开槽随便拼

网友B:
三块独立板子,让人家怎么免费
做成一块不就行了

网友C:
尽管拼,只保留一个外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这不是拼板啊,而是三块完整独立的板子!!!

就是不知道咋拼才发帖求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块独立板子,让人家怎么免费
做成一块不就行了

大神请问怎么做成一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管拼,只保留一个外框就行

这个是立创EDA画的吗?我画完点软件的拼板是我截图的样子,用复制也是算拼板

网友D:
要么放到一张pcb上自己裁切,要么加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参考学习

没M了,不好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立创EDA画的吗?我画完点软件的拼板是我截图的样子,用复制也是算拼板 ...

建议手工复制、粘贴到一块板,再把多余的边框去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手工复制、粘贴到一块板,再把多余的边框去掉就行了

好的,晚上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么放到一张pcb上自己裁切,要么加钱

我就是打算放一块板上自己切,但是不知道咋个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咋拼才发帖求助啊

把三个板子复制到一个pcb里
如果是你自己画的,设置个10*10边框,先做好一个板子,然后复制排列好就行了
这样厂家就认为是一块板子,回来自己分割。
如果是小电流板子,厚度选择1.2,用剪刀就能分割,不然就得上锯子了

网友:
力创EDA我没用过,如果你原理图里把要拼版的都画上排列呢?pcb不就对应生成了嘛
原理图里可以无限复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咋拼才发帖求助啊

参考5楼的图,最外的紫色的边框就是要进行机械切割的

网友:
做成一块板子回来自己切割才免费,他给你切割叫拼版,是要另外收费的

网友:
把拼接边框线删掉不就好了,或者转成丝印层,文档层,只留最外面的边框

网友:
也需要知道

网友:
选择边框层,然后只留下最外层的边框。我上次打板,复制粘贴,边框层里面多了一条线,然后就要钱,我取消,然后重新进EDA进去边框层删除里面的线,只保留最外围的4条边,然后就可以打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