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用微颗粒玩具积木打造“便携式”14英寸多功能电视机!

楼主(2022-07-04):
好几年前,自用的华硕A42笔记本坏掉了,主板shi体在论坛出掉了,还剩下一个14英寸屏幕,就想着买一个驱动板来废物利用,就这样裸板也用了一段时间,发现各种线拖来拖去的不方便,就想到做一个外壳,TB有成品的外壳卖价格要150左右,太贵,后来看到有网友用微积木做了外壳,发现成品还不错,也买了一些来做一个,断断续续拼了10天左右,手都要废了。

TB买的成品驱动板,带遥控和扬声器

这次主要的配件,微积木,14英寸的商家建议买4000个,实际下来3200左右,要是没有扬声器还能再少

先把屏幕4周固定起来

根据按键和扬声器的尺寸,留出空白,拼到屏幕下方,扬声器安排在2侧

驱动板这样安排

扬声器固定的特写

这里扬声器和控制按键就固定好了

开始拼接背面,用商家提供的参考图,拼的任天堂的图案

任天堂Switch手柄和超级玛丽的图案,超级玛丽用2种颜色拼不出来,要是有4种就好看了

合体,背面

正面

侧面接口,有VGA、HDMI、AV、USB、天线、3.5mm耳机孔,除了没有TYPE-C口最全的方案了

下面是一些应用场景

1.接到前段时间刷的EmuELEC游戏系统机顶盒,插上HDMI就能当电视机了

2.接到硬盘录像机能当监控显示器

3.插上U盘能播放U盘里的视频和图片,1080P的无压力

4.接到单反相机能当“监视器”

5.接到电脑上当一个副屏,刷剧办公两不误,由于我的显卡只有一个HDMI接口,手里又没有DP线,这里就不演示了。

遥控器调节参数

自此一个多功能的“便携”电视机就做好了,微积木花费50多,做好还是有一点点成就感的,哈哈哈

End!!!

网友:
拼了多久?密集恐惧症的看了瑟瑟发抖。

网友A:
拼插一时爽,清洗毁断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拼插一时爽,清洗毁断肠。

这种的一般也不容易太脏吧

网友B:
其实没必要搞这么复杂,直接用原来的屏外壳就行,我做了好几个这种的,还用过平板的外壳,驱动板放外面,用块亚克力之类的当盖板就行,还能方便当支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一般也不容易太脏吧

看在哪用了,北方一个礼拜不动就是一层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在哪用了,北方一个礼拜不动就是一层灰。

灰尘又没啥事,吹一吹最多刷子刷一下就行,清洗没必要吧

网友:
还有这种玩法,思路不错!顶起

网友C:
不错不错,壳子整挺好,应用场景也丰富,好评

网友D:
这个操作不错,再出一些正面或底面光滑的积木,就更方便了。另外,这种积木拼接强度怎么样?要不要加胶水固化?

网友E:
我原来就一块笔记本的显示屏   直接PDD买了驱动板  电源板  外框  喇叭 一整套170块

网友:
跟我在工地上砌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插一时爽,清洗毁断肠。

只要不掉在泥巴里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没必要搞这么复杂,直接用原来的屏外壳就行,我做了好几个这种的,还用过平板的外壳,驱动板放外面,用 ...

原来屏幕的壳子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壳子整挺好,应用场景也丰富,好评

纯属于闲的慌,废物利用了

网友:
标识好有耐心啊,好有耐心啊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操作不错,再出一些正面或底面光滑的积木,就更方便了。另外,这种积木拼接强度怎么样?要不要加胶水固 ...

强度足够,不需要胶水,这个拼接废手,最好用一把塑料锤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原来就一块笔记本的显示屏   直接PDD买了驱动板  电源板  外框  喇叭 一整套170块 ...

200左右能买一个超薄type-c接口的便携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操作不错,再出一些正面或底面光滑的积木,就更方便了。另外,这种积木拼接强度怎么样?要不要加胶水固 ...

看拼插口就知道了,强度没得说,不专门拆根本不会散。

网友:
原来有这样的积木,以后需要做外壳试试这种外形好看。另外只能做方形的吗?能不能拼个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