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炬为U96P带负载死机简拆!

楼主(2022-07-04):
去年积分换的没用几次,搜了下记录有坛友反馈过这个问题,貌似这一批通病!

炬为U96P升级款彩屏快充协议6.5A大电流USB测试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8672-1-1.html

咨询某宝客服说是可以售后返修!结果寄过去了说是版本太老没有替换芯片了。。。

楼主:
统一回复!GG了,准备拆屏幕外壳DIY一个,立创有开源项目,凑材料ing…

以下是走售后大致过程!

发现问题后搜了下论坛有类似的,去年可能产品刚出时间不长直接给换新的!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开始联系某宝售后,说明情况!售后说可以寄回返修,没提换新!想着都过去一年半了,也不是官方买的能返修也不错了!

然后就寄过去了!等了好几天都没动静,一问说是版本太老没有替换芯片可用…

然后就开始推销新产品各种好…介于上述原因…可以打折…原价xxx…打折xxx

于是打开计算器算了一下,原价xxx - 寄回快递费 = 打折xxx ,我靠!搞这么复杂干嘛,早几天直接说修不了了过保了直接买新的不就好了…

最后修不了退回了!

评价!他家别的产品没用过不好说!售后这波操作无话可说!

总结!他家东西再好也不会买来用了!

网友:
2020的芯片老个毛线,芯片现在普遍涨价,单独采购给你换一个芯片,商家会赔钱,宁可相信世上有鬼,也不要相信客服那张破嘴

网友:
某东的做法就是直接退钱

网友:
楼上几个都有丰富的经验了

网友:
居然芯片老了,那就换个新货给你,没毛病......要么全款退

网友:
能换新货也算良心售后了

网友:
二手的都要85元左右

网友:
就这样报废了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楼主,我618刚买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老版本?具体是什么现象

网友:
和你的一样,前天也死机了,放了一会又好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以前买的不带P的,U口排针竟然是铁的,充电电流上不去,后来自己换了铜排针U口充电电流一下子上去了,对这牌子没啥好感。

网友:
嘿嘿,电子产品还是京东靠谱啊!不行直接换

网友:
看来点阵屏故障点太多,笔画屏电压电流容量时间表头好些,故障点较少,以前每个20多元,我遇到过容量显示记忆故障,至少不拔电源延长线看充电容量。

网友:
现在数码之家积分已经没有兑换这个USB表这项了,不知是否该批次质量差的缘故

网友(2022-08-09):
我去年买的这款,现在也是死机。不插负载正常,插入100mA左右的负载都会必然死机,刚插入的时候回自动重启。感觉是设备电源部分设计有问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修复?

网友:
网上查到6203A的最高输入电压只有7V,不坏才怪了!  现在快充都有9v--20V
了吧

网友(2022-10-10):
看完赶紧看了下我的,外观一样,我的是U96,应该没这个缺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