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显示电压电流功率的导轨电表。卡扣可能损坏,成色随机。支持清零有教程.

楼主(2022-07-04):
显示电压电流功率的导轨电表。卡扣可能损坏,成色随机。支持清零有教程.

已售罄,过几天还能拆到。
现在1M预定,抵扣100M。
估计还能到货30个左右。

显示电压电流功率的导轨电表。导轨的卡扣可能损坏,成色随机。支持清零有教程.

除新疆西藏的非偏远都可以下单。新疆西藏需要加运费。

网友A:
这个电压电流切换清零怎么弄?没看到按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电流切换清零怎么弄?没看到按钮呀

有教程,。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2119-1-1.html

网友B:
面板不是有孔吗。增加实体按键也容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不是有孔吗。增加实体按键也容易吧。

面板是2mm厚度的,不太想破坏,如果是加实体按键也是可以的。

网友:
兑换了两个,先装了一个。装前专门做了测试,此表不用区分零线火线、上进线和下进线,上下左右随便接 ,都能正常测量,只要不接短路即可。精度很高,使用万用表接纯电阻负载计算所得功率和此表测得的功率几乎一样。我的这个接的是下进上出。

网友:
来一个玩玩,哈哈

网友C:
前天收到了,今天打开看看,成色不错,收几个准备出租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天收到了,今天打开看看,成色不错,收几个准备出租房使用

过两天就到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教程,。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2119-1-1.html

教程里也没说显示方式呀,自动轮换显示还是手工切换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教程里也没说显示方式呀,自动轮换显示还是手工切换显示?

自动轮循的兄弟。

网友:
我看有人订了好几单的,咱可得按规则来,一人就一个顺序来,别全被订好几个的买光了,起码给我留一个

网友:
来一个玩玩,哈哈别全被订好几个的买光了,起码给我留一个

网友:
已下单,不知什么时候能收到货。

网友:
预订两个,到货了通知我

楼主:
拆机电表到货了朋友,本次不带电压电流功率显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id12839810
1M预定的朋友支持抵扣100M积分。100M积分以现金1元形式返还。
也可以淘宝直接购买,拍旋钮备注电表即可。直接拍不用改价,备注即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31927114402

网友E:
这个预定的什么时候到货啊?怎么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预定的什么时候到货啊?怎么购买?

拆机电表到货了朋友,本次不带电压电流功率显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id12839810
1M预定的朋友支持抵扣100M积分。100M积分以现金1元形式返还。
也可以淘宝直接购买,拍旋钮备注电表即可。直接拍不用改价,备注即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31927114402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机电表到货了朋友,本次不带电压电流功率显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id128 ...

你这写的不是带吗?不带电压电流功率显示的话就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