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剃须刀 奔腾PW760L更换电池

楼主(2022-07-04):
这是今年2月份买的,原来的飞利浦剃须刀坏了。
这个国产的居然只要不到40元。还采用了流行的TYPE C充电接口

剃须效果并不算差,但是有几个缺点
一:电池使用时间不长,我每天都要使用的,大概一周就要充电一次,感觉电池不耐用
二:刀网使用了十多秒因为摩擦生热,剃须感觉就极度不舒服,只能停止让刀网散热后再使用,这个问题不好处理。

三:刀网是磁吸的,有时候把顶部塑料保护盖拔开使用,很容易让刀网脱离,这样内部的胡须渣渣就会掉出来,所以磁吸这个设计我感觉并不好(以前我的飞利浦1150X拆除刀网是需要手按下去卡扣,才会脱离,这样稳固多了,不过1150X设计了一个剃须刀架,我感觉没什么用,有时候充电还会导致接触不良,搞复杂了,还有这个剃须刀设计了定时更换刀网的提示灯,其实我这个剃须刀使用了好几年,知道报废都没有更换过刀网,所以那个更换刀网的提示灯我看到有几次亮起过,如果按照提示灯更换刀网太奢侈了,原装刀网也没有破裂)

不过换电池还是可以的,虽然还在保修期内。反正几十元的东西拆坏了也无所谓了
之前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拆开,网上找了一下也没有看到拆机教程,看来只能自己研究了。
这个外壳不是螺丝固定的,花了一点时间发现突破口应该是在刀头和机身连接处。

用塑料撬片和2个不要的银行卡,废了不少力气才撬开,然后继续用银行卡分开机身连接处。

机身底部有一个塑料片,单独很难抠出来的,
机身分开后,就调出来了

终于露出了电池。

将电路板拆开

电路很简单,一个TP4056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另一个芯片丝印看不清楚
但是应该是单按键开关控制作用。

电池是14500电芯,只有可怜的600maH.

怎么说呢,一分钱一分货吧,40元京东送到家,还要什么自行车。毕竟一节好点的三千多毫安时的18650电池就要二三十元了。
所以厂家节约成本一定会放在消费者看不见的地方。这个也算中国特色吧
不过这个电量对我来说却是无法容忍。
家里闲置的18650电芯多的是,随便找了一个代替。

看起来空间好像是够用的。
不过机身盖内部的一些塑料件都需要去掉

但是还是没有这么顺利,空间还是稍微小了一点。
本来想用一点泡棉胶固定电池,但是根本空间不够用了。
最后多去掉了一点塑料件,将电芯往上移动了一点点
才勉强固定。不过拆机的时候有个塑料卡扣断了,
导致上半部分机身扣不上了,我暂时使用我女儿一条黑色的橡皮筋固定了
当然如果为了美观,也可以在接缝处涂胶水
不过下一次想拆机又很麻烦了,反正我不打算全身水洗
暂时先凑合用着吧

网友:
这下可以充电一次使用一月了

网友A:
40元的飞科也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元的飞科也不错吧

好像还有28元的倍慈外观看起来和我这个差不多
太可怕了

网友:
是不是映趣牌?

网友:
几十元的东西拆坏了也无所谓。

楼主:
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我在购物网站看到的广告
反正一分钱一分货吧

飞利浦的剃须刀质量确实可以
但是价格确实贵了很多

奔腾在国内还算有点名气吧
毕竟广告打出来了
这个看起来外形也是差不多的设计

网友B:
刚好,前天我的剃须刀也坏了,是小米有品的三头充电的,当初坛里有券买的,应该也就用了一年多吧,问题是刀网部分的塑料架断裂,刀网罩裂开,没有修的价值了。当初买来,发现刮不干净,忍了。用了不到半月,发现电池不耐用,忍了。不到半年,刀网的塑料罩开裂了(拆下来洗刀网,才拿下来几次),401胶粘上继续用,忍了。然后约1年,电池不行了,换电池,继续忍了。又过几个月,刀网塑料罩里的固定架也碎掉了,这下没法修了。

唉,虽然一个飞利浦的价钱可以买5个小米,但我上一个剃须刀是飞利浦的HQ-20,装电池的,用了超过10年,一直用到刀网磨穿了才退休,刮得比这个三头的小米干净(包括其他飞科什么的也领券买过,都不如飞利浦刮得干净)。经验就是:剃须刀,要么飞利浦,要么松下,其他的基本就是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前天我的剃须刀也坏了,是小米有品的三头充电的,当初坛里有券买的,应该也就用了一年多吧,问题是刀 ...

小米的好多产品都是贴牌代工的吧

术业有专攻,可能有些品牌还是做某些产品更加专业一些
飞利浦的剃须刀质量还可以的
我也用过松下的往复式还行,但是偶尔会刮出血

网友:
看电池日期时间不长容量太小这回可以长续航了

网友:
原厂自带缩水版14500

网友:
学习一下,手里有一个外形一样的,奥克斯的,充一次电用一个半月,原来的钟正牌,充一次电,用3个月左右,有空想升级一下电池

网友:
剃须刀,我就用过两个,都是飞利浦,都是装电池,第一个大学时在旧物市场买的,20元好像,第二个是十年前在旧物市场5五元淘的,看水洗。把过去旧网换这个防水用,网和刀头一直是服役。。。

网友(2022-08-18):
先收藏刚35下单了个,其实831还很新正常服役只是觉得这个好看。之前买的超人会把肉刮伤,而老的镍镉电池奔腾3刀头的塑料支架老化断裂,加上电池撑不住只能不要了。讲真我胡子长得很慢好几天才刮一次的

网友:
这款对比831 830不是全身防水也没有鬓角器,但C口相对方面一些打算哪来干剃。之前老化那个都是放在浴室洗澡用,估计一直潮湿塑料才老化了

网友(2023-07-06):
早就想换18650

网友(2025-02-25):
我的760L充电一次可以用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