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AO史密斯太阳能热水器的循环液电磁阀工作条件

楼主(2022-07-04):
小区统一安装的壁挂式ao史密斯太阳能热水器使用已经8年有余了,一直工作良好(自己动手更换过一个加热继电器)。前两天发现溢流管(是循环液小水箱的溢流管,不是泄压阀)一直不断流出温水,经咨询可能是循环液补充电磁阀关闭不严所致(这型号用的循环液就是自来水),随报修,400那边安排接单显示预约成功,期间重新上电加水发现正常了,随取消订单。今天在没有太阳的情况下溢水管又开始流水,想更换电磁阀,不知该电磁阀工作在什么情况(什么条件打开,什么条件关闭),仔细观察发现和电磁阀一块出来的还有两个引线通过卡扣接在到循环液水箱的两根螺纹管上,中间有塑料三通隔离。难道是检测水的阻值?请懂得老师指点,谢谢!

型号

型号
回头上全图

楼主:
电磁阀位置不好拍,类似这个

楼主:
圆圈内电磁阀

圆圈内电磁阀

网友:
高端的热水器果然复杂

网友:
如果动手能力强,换密封垫就好

楼主:
现在怀疑电磁阀水垢等原因关闭不严

楼主:
找到图纸了,原来这水位探头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