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雕体验】15 尝试搭建Beetle ESP32 C3之Arduino开发环境

楼主(2022-07-04):
刚收到这款开发板非常的mini,长度25mm,宽度只有20.5mm。

楼主:
Beetle ESP32-C3是一款基于ESP32-C3 RISC-V 32位单核处理器芯片的主控板,专为物联网 (IoT) 设备而设计。Beetle ESP32-C3在仅硬币大小的体积上引出了多达13个IO口,制作项目时不必再担心IO口不够用的情况,同时主控板还集成锂电池充电管理功能,可以直接连接锂电池,不需要外围模块,同时保证应用体积和安全性。Beetle ESP32-C3配套的扩展板在未增加太大体积的情况下,引出了更多的电源,在制作项目时焊接更加方便,板载的GDI显示屏接口解决使用屏幕时的接线烦恼。

Beetle ESP32-C3支持Wi-Fi 和 Bluetooth 5 (LE) 双模通讯,降低了设备配网难度,同时还支持蓝牙 Mesh (Bluetooth Mesh) 协议和乐鑫 Wi-Fi Mesh可以实现更高的通讯稳定性和更大的覆盖面积,适用于广泛的物联网应用场景。Beetle ESP32-C3拥有详细的示例教程,通过教程可以轻松的使用控制器的无线功能,连接阿里云、IFTTT等物联网平台,同时DFRobot商城提供了上千种传感器和执行器,这些传感器和执行器也有详细的教程,因此你可以轻松搭建出自己的物联网系统。

Beetle ESP32-C3可以使用Arduino IDE、ESP-IDF、MicroPython进行编程(MicroPython教程后续推出),C语言、python都可以轻松的操纵硬件。

楼主:
特征
超小体积,尺寸仅25*20.5mm,板载锂电池充电管理,充放电更安全,配套扩展板,制作项目、使用屏幕更加方便,RISC-V 32位内核,支持Wi-Fi 和 Bluetooth 5 (LE) 双模通讯。

参数
1、基本参数
工作电压: 3.3V
Type-C输入电压: 5V DC
VIN输入电压:5V DC
工作电流: 25mA
最大充电电流: 400mA
工作温度:-40~105℃
模块尺寸:25x20.5mm
2、硬件信息
处理器:32 位 RISC-V 单核处理器
主频:160 MHz
SRAM:400KB
ROM:384KB
Flash:4MB
RTC SRAM:8KB
时钟:外置 (32 kHz) 晶振、内置快速 RC 振荡器时钟 17.5 MHz(可调节)、以及PLL时钟
USB: USB 2.0 可达 12Mbit/s
3、WIFI
WIFI协议:IEEE 802.11b/g/n
WIFI频宽: 2.4 GHz 频带支持 20 MHz 和 40 MHz 频宽
WIFI模式:Station 模式、SoftAP 模式、SoftAP+Station 模式和混杂模式
WIFI频率:2.4GHz
帧聚合: TX/RX A-MPDU, TX/RX A-MSDU
4、蓝牙
蓝牙协议:Bluetooth 5、Bluetooth mesh
蓝牙频率:125 Kbps、500 Kbps、1 Mbps、2 Mbps
5、接口引脚
数字I/O x13
LED PWM 控制器 6个通道
SPI x1
UART x2
I2C x1
I2S x1
红外收发器:发送通道 x2、接收通道 x2,(任意管脚)
2 × 12 位 SAR 模/数转换器, 6 个通道
DMA 控制器,3 个接收通道和 3 个发送通道

楼主:
功能指示
Type-C:5V
10/LED:板载LED引脚
ESP32-C3模组:乐鑫公司推出的最新ESP32-C3模组
RST:复位引脚,短接触点触发复位
TP4057:TP4057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Charge:充电指示灯
熄灭:未接入电源或已充满
常亮:充电中
闪烁:电池未接入
18Pin-FPC : GDI显示屏接口

网友A:
这个模块是贴片的吗。。。这个是叫做BGA的了吗

楼主:
引脚概述
GPIO:常规引脚
模拟端口:模拟输入引脚
JTAG:调试接口
ADC:模数转换
VIN:5V电源输入
BAT:电池接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是贴片的吗。。。这个是叫做BGA的了吗

就是一块体积小的开发板,简化的板子,估计不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是贴片的吗。。。这个是叫做BGA的了吗

是的,一种贴片工艺

楼主:
ESP32­C3­MINI­1 功能框图

楼主:
ESP32­C3­MINI­1 原理图

楼主:
模组与外围器件(如电源、天线、复位按钮、JTAG 接口、UART 接口等)连接的应用电路图

楼主:
附录:相关文档和资源
相关文档
• 《ESP32-C3 技术参考手册》 – 提供 ESP32-C3 芯片的存储器和外设的详细使用说明。
• 《ESP32-C3 技术规格书》 – 提供 ESP32-C3 芯片的硬件技术规格。
• 证书
http://espressif.com/zh-hans/support/documents/certificates
• 文档更新和订阅通知
http://espressif.com/zh-hans/support/download/documents
开发者社区
• 《ESP32-C3 ESP-IDF 编程指南》 – ESP-IDF 开发框架的文档中心。
• ESP-IDF 及 GitHub 上的其它开发框架
http://github.com/espressif
• ESP32 论坛 – 工程师对工程师 (E2E) 的社区,您可以在这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分享知识、探索观点。
http://esp32.com/
• The ESP Journal – 分享乐鑫工程师的最佳实践、技术文章和工作随笔。
http://medium.com/the-esp-journal
• SDK 和演示、App、工具、AT 等下载资源
http://espressif.com/zh-hans/support/download/sdks-demos
乐鑫产品
• ESP32-C3 系列芯片 – ESP32-C3 全系列芯片。
http://espressif.com/zh-hans/products/socs?id=ESP32-C3
• ESP32-C3 系列模组 – ESP32-C3 全系列模组。
http://espressif.com/zh-hans/products/modules?id=ESP32-C3
• ESP32-C3 系列开发板 – ESP32-C3 全系列开发板。
http://espressif.com/zh-hans/products/devkits?id=ESP32-C3
• ESP Product Selector(乐鑫产品选型工具)– 通过筛选性能参数、进行产品对比快速定位您所需要的产品。
http://products.espressif.com/#/product-selector?language=zh

楼主:
下载安装Arduino IDE(已经安装的可以跳过)
https://www.arduino.cc/en/software

楼主:
添加ESP32C3开发板
(1)打开Arduino IDE,点击左上角的“文件>>首选项”,在“附加开发板管理器网址”一栏中填写: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 ... sp32_dev_index.json

楼主:
打开开发板管理器,搜索“ESP32”,这里选择最新版本“2.0.3”进行安装

楼主:
选择开发板,这里选择了“ESP32C3 Dev Module”

网友B:
等待实用新应用,谢谢

网友:
除了点灯,我还是啥都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待实用新应用,谢谢

谢谢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