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感觉这个是过流保护

楼主(2022-07-04):
电动汽车突然坏了,感觉是这个,叫过流保护器?

楼主:
手机不能传照片?待会回家发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好像看过类似的图片
电动汽车高压电池组是有高压保险的

防止过流引起更大的损坏。
不过正常使用烧保险,
那就是有什么问题了

楼主:
昨天没顾上发图,可能手机直接拍得尺寸太大不让发。

先说一下感觉:
汽车是60V150AH铅电池。昨天开这车短时间内就有浓浓的烧橡胶或者塑料味。快到家彻底停了,就是彻底断电的感觉(平时拔掉钥匙、短时间内还可以调节窗玻璃啥的、这次彻底不行)。利用滑行的一点余地停到路边、放三角架准备找人,先给家人打了电话,再给修车的亲戚打电话,发现有能开了,小心启动开回家,说好等一段时间过去看看。修车亲戚过去前在车自己检查,当然已经过去2小时了。发现前面盖下基本无味,也没感觉哪儿有问题。线路基本在前边,后部只有两组电池、两个保护器,一个是接在交流端部,带过流、漏电保护。应无问题。这是直流端的,看起来是2p的,其实接的只是一根线。就是把一个电极线分成两组。感觉后部还有气味,怀疑是这个地方出问题了

楼主:
亲戚过去,也没发现别的问题,他修车还不错,但对这个可能不是特懂,他建议我直接把这个断路就行,说句天前边的那两个东西(不太懂)在保护,这个车打算处理了,也没跳过闸,烧焦了说明这儿接触不良,也没跳闸,电池也不太行了,基本不可能达到他跳闸的条件。可是我试了一下,应该是25平方的线,镀锡头太硬,还是买个接上看看吧

网友A:
是不是接头没接紧接触不好发热导致胶皮都烧出味了
之前碰到过因为端子没紧好,接触不好导致整个端子那一节和十多平方的线都烧红了,实际电流其实也不大,就是因为接触不好电阻大所以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接头没接紧接触不好发热导致胶皮都烧出味了
之前碰到过因为端子没紧好,接触不好导致整 ...

但愿如此,新买个换上看看

网友:
断路器 空气开关CAMH 100质量有问题吧,他开跳开断路不该融毁

网友:
在电动车上应该用直流的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