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一个机器人玩具,会说话,哼哼唧唧,会走路跳舞

楼主(2022-07-04):
这是一个小网红(过气了?)机器人玩具,会说话,哼哼唧唧,会走路跳舞,一扭一扭地,带蓝牙,可以连手机App,有红外遥控,超声测距,可以在App上设定一些动作,音乐什么的。带一个小遥控器,可以控制机器人的行动和声音。到手时腿已经断了,而且无法充电。拆开看看。

腿和大脑袋就是靠齿轮轴连接,比较细,估计玩一玩就会断,残废了。

大脑袋卡扣外壳,轻轻撬开即可。可以看到脑袋两侧的喇叭,还是立体声的。主板上很多排线。顶端一个红外接收管。脑后有micro-USB充电口。

嘴巴的位置是一个贴片LED组成的显示板,可以配合声音显示简单的图案,张口,闭口,笑,还有音频分量显示。它和主板用一个排线连接。

翻开主板,就看到主板的元件一面,侧面是两个大眼睛的超声波发射接收模块。

超声波收发模块上有3颗芯片,两颗无字,左侧的是LM324,四运放。模块用P4排针连到主板。

主板上主控芯片是STM32F030C8T6,下面是两颗HT6871音频功放芯片,连接两个喇叭。

右上是一颗蓝牙芯片TLSR8261,估计是控制部分,另一颗也是蓝牙芯片FR3011A,估计是音频部分,那两颗天蓝色的贴片应该是天线,第一次见这样的天线。加电后手机上可以看到两个蓝牙名字,连接一个耳机的,机器人就变成了一个蓝牙音箱,可以用手机播放音乐。但是中间会穿插机器人的哼哼唧唧,嘴巴会闪烁,显示音频柱状图,但感觉是在瞎显示,意思意思而已。另一个蓝牙需要它的App去连,就不试了。

左上角是一颗6脚芯片,丝印LPS 5X7T2,不好查,有可能是XC9236E27DER,DC降压芯片,不知道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两只大脚板里面有舵机,所以,腿和脚板都可以动。它们用3P排线连到了主板上。没有看到驱动舵机的芯片,难道是单片机或者蓝牙芯片直接驱动的?大脚板就不拆了,

取掉黑色架子上的螺丝,就可以翻开喇叭的支架,看到电池和驱动两条腿的舵机。还需要取下下层支架上的两颗螺丝,才能取下下层支架,暴露出电源板。电源板很简单,一个micro-USB充电口,一颗5056锂电池充电管理,一颗6206A 3.3V LDO。

电池是一块800mAh的锂电池,已经无输出。经检查,问题比较少见,是保护板坏了,使得锂电池过放损坏。换了保护板可以激活充电,但是不太能存电。不接负载电池也微微发热,很快电压又降至很低。只能换电池了。

小遥控器很简单,里面有一个纽扣电池,就不拆了。

网友:
想不到的是,里面那么多线

网友:
里面挺复杂啊。

网友:
好复杂的机器人

网友:
设计这个费脑子

网友:
难道说一次性产品?

网友A:
em,一看就挺眼熟的

是emo的简化仿品吧。emo我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一看就挺眼熟的

是emo的简化仿品吧。emo我喜欢

价格估计差不少,正品有摄像头3千元以上。仿品超声波测距传感器。

网友:
Q2W3456780-=-0985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