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WX242电批扭矩改造

楼主(2022-07-04):
WX242的宣传标称是最小扭矩为0.15N,然而实际上我觉得0.5N都不止,用手完全无法抓停。不过威克士的参数瞎标也是老传统了,既然已经买了,就只能想办法去把它改造成自己想要的状态。

原机是6根0.45*3*9的小弹簧,材质应该是弹簧钢,我拆下来捏了一下是相当的硬。我一开始是拆掉了3根弹簧,装回去之后发现效果不明显,一档扭矩仍然是巨大。。没办法,只好换弹簧了。我TB买了6根0.3*3*8的不锈钢弹簧换了上去,装上之后发现一直拧到7档都能用手抓停。。好吧,这次算是改造失败了。我又买了6根0.5*3*8的不锈钢弹簧,换上去之后总算是改造成了自己想要的效果。看图:

1档可以用两根手指轻松捏停,2挡三根手指可以捏停,3档用手可以抓停。后面的档位也试了,线性度还算不错,7档与MAX档的落差也不算大。不过现在有一个小问题就是1档没有自停了,不过这么小的扭力,就算是一直转,离合的磨损也基本可以忽略了。

网友:
犀利系列,给后面的改装党一天很好的引路

网友A:
牛的 我就留了2根弹簧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的 我就留了2根弹簧可以了

留三根就很好

网友:
你们要求好高啊,我就拧个木螺钉还行

网友:
我就喜欢劲大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B:
大哥,我也买了这个,弹簧在淘宝怎么搜?我搜不出来。求连接

网友:
不错不错。拧精细螺丝就方便了。

网友:
不错,这样用在一些小螺丝上不会拧滑了

网友:
楼主的弹簧那家买的,我的也是拆了3根弹簧,用是好用多了就是感觉受力点少了在大扭力时容易顶变形。也想把它原来的弹簧换了,就是不晓得怎么买。

网友:
好东西,到位自停。

网友:
这个又不是精密螺丝刀

网友:
求链接,同款螺丝刀,扭力太大了

网友C:
0.3*3*8和0.5*3*8各3根间隔混搭没试一下?

网友:
其实不需要换弹簧的,把弹簧加热到一定温度就可以减少弹性了,要是不合适,还可以加热后快速冷却来增加弹性,不过要试多次才能找到最合适的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0.3*3*8和0.5*3*8各3根间隔混搭没试一下?

这样的话后面大档位的扭力就太小了,7档和max档之间会产生 比较大的落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也买了这个,弹簧在淘宝怎么搜?我搜不出来。求连接 ...

“腾螺五金力灿专卖店”,5块钱买1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