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想不到苏泊尔的豆浆机质量这么差

楼主(2022-07-04):
我爸妈说市面上的豆腐不好吃,又怕买到转基因的豆子做的。
想自己买非转基因的黄豆打豆腐,就京东上买了这个苏泊尔的。

用了2次就坏了,故障是可以按键有反应,但是电机不转。
申请换货,京东的效率还是很快,当天晚上就收到了新的豆浆机。

但是没有高兴多久,第二台用了1次后,在使用过程中家里跳闸了,
重新合闸后,豆浆机的指示灯状态都不对了,电机也不能工作。

于是申请第二次换货,这次没那么快,东莞那边仓库没货
等了几天才收到。

我推测这个豆浆机的电机质量不怎么好,
因为是保修期内的,我也不能去拆机。
打豆腐需要直接打干豆,我判断打干豆对电机来说负荷相对来说比较重
但是至少电机也要有热保护,即使打干豆的时间长一点,电机发热
也应该要有热保护啊,温度开关控制强制停机散热才是
总不能通过烧坏温度保险的形式或者是线圈直接过热短路报废了
毕竟才用了一两次而已就坏了,这个质量,真是无法容忍啊

而且这个所谓的破壁豆浆机工作时噪音真是吓人,高分贝的电机转动声音非常刺耳。

网友A:
做豆腐谁说要干豆打的?我们那都是泡发的豆做豆腐的。

这是豆浆机,一次能打的豆也就50克,100克的样子,也就是1:10的豆水比例。

你要做豆腐,肯定急于求成一次放黄豆多了,而且还是干黄豆,不打坏才怪。

然后还怪机子质量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豆腐谁说要干豆打的?我们那都是泡发的豆做豆腐的。

这是豆浆机,一次能打的豆也就50克,100克的样子, ...

用干豆打是我爸妈的经验

豆浆机打坏了不能怪用户的
基本的热保护都没有。

网友B:
不会是加水少许直接打干豆粉了吧

网友C:
豆浆机顶部电机那么小的空间还是密闭的,散热能好才怪了,或者你搞个研磨机先打碎了再倒进去吧

网友D:
  使用方法是其一  ,苏泊尔东西 我是不用  很垃圾 ……

  买个美的的  ……

网友:
苏泊尔本行不是干这个的,属跨界客串

网友:
大电流的电机,线圈铝芯绕制的,不烧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加水少许直接打干豆粉了吧

当然是加了水的,不是磨豆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方法是其一  ,苏泊尔东西 我是不用  很垃圾 ……

  买个美的的  ……

以前买过一个九阳的,不过很少用
闲置了很多年,后来电机也是坏了
拆开看了主板上保险都烧了,估计电机也是短路了
就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豆浆机顶部电机那么小的空间还是密闭的,散热能好才怪了,或者你搞个研磨机先打碎了再倒进去吧 ...

这个我就认为缺少热保护了
因为厂家不知道使用者会用多长时间
而且也没有规定不能长时间使用

设计过热保护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豆浆机顶部电机那么小的空间还是密闭的,散热能好才怪了,或者你搞个研磨机先打碎了再倒进去吧 ...

各有专长吧,美的的电磁炉不行,苏泊尔的强项不是豆浆机

网友:
买西屋破壁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有专长吧,美的的电磁炉不行,苏泊尔的强项不是豆浆机

以前九阳的豆浆机也挂了

还是热水器说万和的好
我买了2个发现也不怎么样
所以我也不迷信品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九阳的豆浆机也挂了

还是热水器说万和的好

电热水器 美的的也很好  ……

海尔的一些电器质量也是不错的   ,只是一些 不是全都 ……

大工厂毕竟有工业积累 ,格力的风扇就做的很差劲  远不如钻石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干豆打是我爸妈的经验

豆浆机打坏了不能怪用户的

人家豆浆机是按照程序跑的,

你依照说明书的比例加水加豆,人家赚几十秒,停几十秒,然后煮的时候就有时间冷却。所以按照产品的设计初衷,设计成目前的状况是可以胜任的。

你不停的打干豆,改了人家的设计用途,只能说你买错设备的;你非要没过热保护,其实很多电机里有过热保险的,烧断了就不转了,这就是大多数厂家的保护措施。

厂家想不到哪位个人家会一大早做8升豆浆喝的应用场景的;所以它叫豆浆机,不叫粉碎机,也不叫磨浆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九阳的豆浆机也挂了

还是热水器说万和的好

说起热水器气就痛苦,先后两次跳进前锋热水器的坑,哪天想专门吐槽“前锋”,一到夏天温度就降不下来,烫死你,恒温也不行,开机7.8分钟温度都在42度以上,这怎么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豆浆机是按照程序跑的,

你依照说明书的比例加水加豆,人家赚几十秒,停几十秒,然后煮的时候就有时 ...

说的正确   这种小电机  不停转 要他命  ……

网友:
  要是不停打豆腐  那就扯淡 肯定马上坏   ……

网友:
我一直都不迷信品牌。小米炒作得那么热。也就买了一个H600G净水器。也是各种毛病。换了一台也是毛病不断。过一年质保就坏了。换一个24V4A的电源150元。自己把15元的T12的电源换上用,上次更新APP直接导致不能检测TDS值了。反正就是不让你好好用。。。以后自己组装一台净水器便宜还好使。。很多大品牌就是广告打得家喻户晓。其实大多找小工厂代工。成本小赚得多,所以产品质量就良莠不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