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监控电源12V3A;很轻很轻的小垃圾,16V470uf电容炸开了花儿

楼主(2022-07-04):
搞工程监控拆下的电源,太轻了

网友:
看这做工就差,用料也很差,根本不能适应7X24小时工作。

网友:
该有的都有不算差。。。。估计是密封的盒子温度高了导致的炸电容。

网友A:
那男的脱裤子的时候看到桌上的照片后为毛。。。走了?

网友:
能有2A都谢天谢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男的脱裤子的时候看到桌上的照片后为毛。。。走了?

吹哨人

网友:
漫画没看懂

网友:
谢谢拆解时间长了正常元件损坏换个新的

网友:
这种已经算是不错了,你拆开现在12V充电钻那种充电器看看,更离谱。

网友:
新冠之前不是有个吹哨人吗?挂了,还有个吹哨人不知道忘记了,漫画桌子上两个哨子一个画像一个,明白了吧!呵!

网友:
我是看漫画的,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这种常年24小时工作的东西一定要选好的

网友:
12V3A,太勉强了。

网友:
这做功,还是扔了吧

网友:
电解电容:电流电压太强啦受不了了我要爆炸了我炸轰隆隆l

网友:
监控电源还是说小耳朵 用料真不错  要不就上名纬

网友:
我见过有铝电源线的,这铝线注定是用不久的

网友:
这种密封结构的电源一定要选优质的的,这种劣质的很麻烦的

网友:
是啊,监控电源,是待用好点的,烧个摄象头就不划算?。

网友:
我来到这看漫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