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大神指教,电源脱机启动方法,DELL N870P-S0,风扇转的很慢,只有5.1mV

楼主(2022-07-04):
求大神指教,电源脱机启动方法,DELL N870P-S0,风扇转的很慢,只有5.1mV

电源是在交易区的帖子里看到的,然后某宝买的

网上找到了脱机启动的方法,可是没成功,请大神指教一下,是不是我的方法有问题,还是别的原因?

感谢大家!!

楼主:
有空拆开研究一下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5266
完全相同的电源,人家成功了,我失败了

楼主:
拆了,应该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楼主:
稀碎,不知道换个磁芯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网友A:
变压器要知道原来的感值,不然没法调整气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要知道原来的感值,不然没法调整气隙

没有那么先进的仪器和技术,只能报废处理了

网友:
服务器电源,做工不错,可惜坏了

网友(2024-02-04):
930W双风扇,接口和这个一样,启动方法是短接C1+D1+C6
降低风速短接B2+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