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备胎,太有喜感了,哈哈

楼主(2022-07-04):
扎了个钉子,闲得没事非要去拔,结果气泵补气速度赶不上漏气速度,只好换备胎。
这备胎换上忍不住想笑,太有喜感了......

网友:
缩水成这样了吗??

网友:
这她妈是一般大直径吗,四个轱辘,三高一低在跑。。。真服了

网友:
美名其曰 为了安全 担心你长期用备胎 不修坏轮胎特意做小的

网友:
这样会不会跑偏?

网友:
应该把后轮转到前面,备胎转到后轮。

网友A:
这肯定不是原车备胎

网友:
这是电动三轮车的吧

网友B:
赌10元,你不敢上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不是原车备胎

错了,你都去买备胎了,还会买个小号的吗?只有原车送的小号,才凑和着用。

网友:
忍不住想笑。

网友D:
我以前有辆雪佛兰也是备胎小一号的。但没有你那样离谱。

网友:
这就是备胎不能转正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不是原车备胎

老兄在这也有号,握手。
100%原车备胎,从后备箱扣出来费了老大劲儿。
早先的老福特是全尺寸备胎,不仅尺寸,轮毂、速度等级也一样,5个轮胎没区别。没想到十多年后同为美系的雪佛兰扣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了,你都去买备胎了,还会买个小号的吗?只有原车送的小号,才凑和着用。 ...

全尺寸的胎塞不进后备箱,只能是这种小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有辆雪佛兰也是备胎小一号的。但没有你那样离谱。

拍摄角度问题,实际上没有照片显得那么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赌10元,你不敢上路

看来要赚10元

明天上去去做保养,顺便补胎。

网友E:
钉子根本不需要拔,直接充气开去补胎店就完事,一般我车上备几颗4-6mm的螺丝加生料用螺丝刀宁回轮胎,开几百公里都没事,一般应急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钉子根本不需要拔,直接充气开去补胎店就完事,一般我车上备几颗4-6mm的螺丝加生料用螺丝刀宁回轮胎,开几 ...

要不怎么说闲的没事、无事生非呢。

以前扎胎亏气都是用随车的气泵补补气,有空了再去补胎,最长纪录扎了钉子2个月才去补胎,每周打一次气。今天纯粹是闲的,非要去拔那个钉子。
也有点收获,随车工具还算能用,没有软塌塌让人失望。

网友:
确定这是备胎,而不是厂家送的泳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