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AUX奥克斯循环扇,电路板插座上的五条线不会接

楼主(2022-07-04):
板烧坏了,想换一个小板,可这五条线的字母不知道什么意思,不会接,求大神们教一下怎么接,谢谢

网友A:
原板子L ML MED H COM分别是低、中低、中、高、公共端,新板子只有三档,你只能去掉一个不接了。

楼主:
这5条线都是在电机出来的

网友B:
趁机换个无刷电机加驱动进去,完美搞定,而且还环保省电

网友A:
原板子供电烧坏,如果单片机没坏,自己加个开关电源供电应该可以修复,估计是5V电压的,手机充电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板子L ML MED H COM分别是低、中低、中、高、公共端,新板子只有三档,你只能去掉一个不接了。 ...

要是接在我的小板上的怎么接?是ML和MED接在一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板子供电烧坏,如果单片机没坏,自己加个开关电源供电应该可以修复,估计是5V电压的,手机充电头就行了。 ...

没那本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板子L ML MED H COM分别是低、中低、中、高、公共端,新板子只有三档,你只能去掉一个不接了。 ...

还有,我不接MED线马迖不起动

网友:
先测测电机是不是好的

网友:
楼上已经解答了,不多说

网友:
这玩意还给了压敏,算是良心产品了。
比那种甚至没有保险管(也没有PCB)保险,敢把压敏放保险管前面的产品厚道一些

网友:
前4条线对应4个风速档位,最后一个公共端,4档少一档两档应该不影响使用

网友:
小板上的四个接线柱,应该就是调速档位的接线,因为看不清楚接线符号,楼主可以参考4楼大婶的意见,在这四个接线柱上接你说的5根线(有一根电机共用线接到电源进线这里),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换直流无刷电机,15w比你36w风都要大

楼主:
线接了,就是不动了,,之前把公共线接到高风那就起动过一次,一换档就烧板了,,这是第二个小板了,,可现在公共线接好了就不动了

网友:
都推荐直流无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趁机换个无刷电机加驱动进去,完美搞定,而且还环保省电

航模无刷电调需要舵机测试仪,调速后有尖叫电流声,估计是功率管开关高频开关损耗较大限制频率。无刷驱动板好些,调速没尖叫声。最好是nidec等直流无刷方便些,省的配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趁机换个无刷电机加驱动进去,完美搞定,而且还环保省电

你这套换下来不如买个新的,还便宜点

网友:
电机蓝色接小板子零线,电机红色接小板高风,黄色接小板中风,棕色不接,白色接小板低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