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立创eda开槽孔的问题

楼主(2022-07-04):
大家这种槽孔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这样做的先画矩形然后转化为槽孔,但是这样就像是一个大的过孔焊盘了,导致所有引脚全部连锡短路,布不了线了

网友:
这是要做邮票孔?

网友:
一般来说画个外框层就知道了!不过你这个属于半孔工艺得加钱

网友:
估计是选择错误,多试试。

网友A:
你把那个矩形的网络设置为空再转化槽孔试试,你这样重叠一定会有drc错误

网友:
没明白你要干嘛,所有引脚短路是什么意思? 你这要做成仿真图那种焊盘的话叫做半孔工艺,半孔工艺要下单注明,需要加钱

网友B:
这是打算把芯片埋进板子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个矩形的网络设置为空再转化槽孔试试,你这样重叠一定会有drc错误

不行 现在改了 无论你怎么做 板子中间空的  嘉立创都给你填充满,就是边框层也不行也就是说得加钱

楼主:
确实你就是板子中间加边框层他审核自动填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打算把芯片埋进板子内?

和芯片并联类似于esp32那种效果,嘉立创过不去,的加钱

网友:
画好丝印层,丝印的一个顶角上留个过孔,回来了自己拿线锯顺着丝印的线掏吧

网友C:
楼主的这种情况也许是原来方框的属性是多层引起的,使用面层的方框转换成槽孔试试看,侧边就不应该会有镀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种情况也许是原来方框的属性是多层引起的,使用面层的方框转换成槽孔试试看,侧边就不应该会有镀铜 ...

现在是无论你开什么样的槽孔,立创审核就自动给填上了,不知道怎么事,没到人工那步就给填上了,导出时预览还是有孔的,一导入下单工具就自动给填上了,没有孔了

网友:
以前捷配还能白嫖的时候.邮票孔不要钱.做过一个.

网友:
你这个设计是没有问题的,下单助手显示是有问题,实际会按照文件做,但是你这个算邮票孔,是属于特殊工艺,要加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