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移动 吉比特光猫的12V坏了的电源

楼主(2022-07-04):
才用了一年半的移动光猫突然坏了,电源灯狂闪,其余灯都不亮。牌子是吉比特。打客服电话说要明天上门,且时间不定。对方说怀疑是光猫坏了。

晚上家里没网可不行,我打算自己修修看,既然亮电源灯,就从电源找起。

万用表测得输出只有0.24-0.3V,且不断从0到这个数字范围内跳闪。
征得移动售后同意后,我拆了电源,初步分析是这个电容坏了,手头没备件,先找个12V电源换上,光猫恢复正常了。

这个坏电源是18年产的,比光猫早2年,也许一开始就配的是旧的电源。
打开外壳味道很大,回收料明显,里面做工不做评价,反正才1年多就坏肯定不是好电源。

后记:移动售后答应明天给我个新电源,就在附近的营业厅,我去自取。

谢谢大家。

网友A:
错过一次换新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过一次换新的机会。

这个东西如果能用就继续用,越换越垃圾,我试过的。

网友B:
机顶盒,光猫,遥控器。电源一般都是坏了拿去移动换新的。

网友:
换电容就可以了吧,明显肥了

网友C:
把鼓包的16V 1000μ电容换掉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顶盒,光猫,遥控器。电源一般都是坏了拿去移动换新的。

是的,移动是说换个新电源给我。光猫这次就算了,不换了。

网友D:
要是我就换整套的可能是全千兆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我就换整套的可能是全千兆端口

1年多前装的,型号是HS8546V,已经是全千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鼓包的16V 1000μ电容换掉应该就好了

谢谢,后面有空再买了换上。目前不急用。

网友E:
电容鼓包了,换一个估计可以修复,睿德代工的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F:
电容怀孕短路导致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G:
电源太热了,电容都怀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如果能用就继续用,越换越垃圾,我试过的。

我从GPON换成XGPON猫 换来的猫更好了 现在早换有华为猫

---------------------------
换之前是和楼主一样的猫

网友H:
好像输出的滤波电容失容是通病,我的一12V路由器电源也是这个电容坏了,输出电压不到10V,带载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鼓包了,换一个估计可以修复,睿德代工的电源做工不错。

这个厂家还真是很少听说,外壳用料很差,丝印也不够清晰。还以为是小厂。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怀孕短路导致没有电压输出!

谢谢,目前看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源太热了,电容都怀孕了

其实我家的多媒体箱子很大,特意留足空间散热,只能说这个电源质量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像输出的滤波电容失容是通病,我的一12V路由器电源也是这个电容坏了,输出电压不到10V,带载差。 ...

谢谢帮忙确诊

网友:
好像好多电源,就坏这个。难道这个电容成本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