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W-L12金科德定时器拆坏了

楼主(2022-07-04):
大概10年前在一工地拾得,而后限制。
前几年还拆过一次
今天拆开看看发现电池不行了,没管它装回去充电一下午。
管不到几分钟电池就灭了,刚才又拆开一次,彻底拜拜了。
也不知道动到哪里了。

线也没断,插上红灯亮,但是屏幕不显示,按键没反应。又要拆开看看怎么修

刚才又拆开检查一遍还是没问题,最后按下复位就好了。

网友A:
黄色的安规电容失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的安规电容失容了!!

没有,还是正常使用。估计是我第二次拆的时候拔掉了排线。刚才复位一下 又好了,就是电池没电也不能充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还是正常使用。估计是我第二次拆的时候拔掉了排线。刚才复位一下 又好了,就是电池没电也不能充电 ...

电池就是那个绿圆片,镍氢纽扣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就是那个绿圆片,镍氢纽扣一个。。

1.2V  80ma 手头没有这种电池了,之前有一个换到功率计上了。

网友B:
有空间位置的话弄一个7号的镍氢充电电池进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空间位置的话弄一个7号的镍氢充电电池进去用

只能从安规上面切一点空间出来了

网友:
10多年了,没有换过电池,打算用几十年呀,充电电池也是有充放电次数的!

网友:
和我一样拆就把斑马线弄断了

网友:
把电池拆了装一个小一点的法拉电容就可以。

网友:
这种定时器常见故障:1、内置电池亏电损坏,2、安规电容失容。

网友:
够折腾的  哈哈

网友:
这定时开关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
我的是安规电容坏了,换了一个现在还能用。

网友:
相当于复位一下好了

网友:
十年还没坏,质量还是不错

网友:
量一下那个纽扣镍氢电池还有没有电压。

网友:
家里的空开都要定期复位!

网友:
排线容易断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圈中轻微短路,撕掉热熔胶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