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890D全档位蜂鸣响故障 维修成功!

楼主(2022-07-04):
这是胜利890D非单片机的万用表里面的,表故障是全档位蜂鸣响,测量都能用!正面没有丝印,反面有2WKH0019这个应该是逻辑门,这个坏的可能性很小,应为他最大可以接入18v电压!
故障解决走了不少弯路!把表上所有的9013都拆下测量都是好的!还有两个低压MOS管,有一个是坏的,更换,故障依旧!又研究一下这个丝印是这个其实和ML358相同,刚开始没有拆测来测去感觉有问题,又研究那个逻辑芯片!拆了带换其他型号直接开机!又换回原来的!最后找了个ML358换上故障解决!

网友:
类似的表好像有好几个型号,确实不好查,记得之前也问过。 890D网上有电路图,你可以对照一下,记得当时搜过一些拆机图,好像有的是4011  4069啥的,,,,

网友:
这是我的890

网友A:
这个是给网友修的一个890,也是打磨的,不过这个拆掉芯片,焊盘上印着型号,具体我忘了!这个芯片,我尝试过好多种,都不对。当然,他这个原芯片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给网友修的一个890,也是打磨的,不过这个拆掉芯片,焊盘上印着型号,具体我忘了!这个芯片,我尝试 ...

是的,会修哥,就是这个

网友B:
我的ut39里好像是4011,现在也是一直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ut39里好像是4011,现在也是一直响

你感觉是他的原因吗?

网友C:
估计主控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主控挂了

主控刮了,为什么还能测量呢?显示都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给网友修的一个890,也是打磨的,不过这个拆掉芯片,焊盘上印着型号,具体我忘了!这个芯片,我尝试 ...

ML358坏了,换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ut39里好像是4011,现在也是一直响

换ML358故障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主控挂了

运放坏了,换了个ML358好了

网友D:
运放LM358,高增益,单双电源均可,常用于单电源供电的使用场合,曾经在自制0-50V线性电源上想到用它来做电流表,直接驱动LED表头,比较了一番,什么082,084,4558,5532等等,LM358最合适,效果最好

网友:
LM358双运算放大器,高增益,可用于单电源供电场合,也适用于双电源工作模式,曾经在自制的0-50V线性电源上用它做电流表,用它接入电流互感线圈信号放大直驱LED表头,而非康铜丝式电流计,试了082,084,4558,5532等等,最后就LM358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LM358,高增益,单双电源均可,常用于单电源供电的使用场合,曾经在自制0-50V线性电源上想到用它来做电 ...

佩服佩服

网友:
原设计是JRC062双运放,其性能与LM358相近,故可直接代换。

网友A:
我上面给往网友修的也是运放坏了,不同的是主控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给往网友修的也是运放坏了,不同的是主控也坏了

那还是我运气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ML358故障解决

非常感谢,你原来那个062用358代换了就好了是吗,我也怀疑过062,跑了下线路,就这俩芯片,我还买了个4011准备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原来那个062用358代换了就好了是吗,我也怀疑过062,跑了下线路,就这俩芯片,我还买了个401 ...

是的,我从9205表上拆的,又买了两个358备用卖家说是进口的6毛钱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