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电动订书器的行程开关找不到配件啊

楼主(2022-07-04):
淘宝上找不到同款,没法修啊,哪位大神说说这个怎么能买到配件?

网友:
去掏包找找"叶片开关".也许会有惊喜.

网友:
这是个微动开关吧

网友:
不需要一模一样的啊,找那种带铁片的微动,铁片放到凹槽里固定好就可以了吧

网友:
看开关触点发黑,应该是接触不良!触点接触不良,可以1000目砂纸打磨接触良好即可!没必要更换!

网友A:
这叫找不到? 看着都一样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叫找不到? 看着都一样的东西

又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
又学到了新知识了!

网友:
为什么叫万能的的X宝,没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
找不到是没找准关键字

网友:
原来还有这样的开关

网友:
有长见识了

网友B:
淘宝、百度都可以图片搜索的,专门针对这种叫不出名字的情况

网友:
发帖 发帖 不代表真实情况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了

网友:
真是“叶片开关",东西价不高,邮费不便宜。

网友:
万能的淘宝万能的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百度都可以图片搜索的,专门针对这种叫不出名字的情况

识图功能很好用

楼主(2022-10-21):
叫叶片开关,不过我买了国产的,行程和原来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