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了个早教机 长时间不开机卡第一屏

楼主(2022-07-04):
具体应该是普耐尔p709我拆开看了忘拍照了rk3128的CPU。1+16的储存,就是不知道那弄刷机包去 也不知道怎么进恢复双清

网友A:
前几天做了个RK3128刷机包,也是1+8配置,不过我的刷机包是安卓7感觉流畅度不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做了个RK3128刷机包,也是1+8配置,不过我的刷机包是安卓7感觉流畅度不怎么样 ...

这配置5最多了,7就别折腾了,装两个软件就卡得够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配置5最多了,7就别折腾了,装两个软件就卡得够呛了

安卓7不卡,肉眼也看不出掉帧。就是打开应用反应慢些,看直播没问题,当然硬解4K就别想了。
这个线刷包是下载的国外(老挝)盒子的固件,然后解包精简谷歌全家桶及无用应用,lib内无用的SO也精简了,还改了语言和一些本地设置,非常纯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做了个RK3128刷机包,也是1+8配置,不过我的刷机包是安卓7感觉流畅度不怎么样 ...

刷了盒子固件也不能用呀没有驱动  我就想进恢复模式清空一下数据看能不能开机
现在能链接电脑 但是没有这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刷了盒子固件也不能用呀没有驱动  我就想进恢复模式清空一下数据看能不能开机
现在能链接电脑 但是没有这 ...

能不能组合键进recovery?
无法进系统估计也用不了ADB调试,就只能拆机看看有没有TTL针脚,然后reboot recovery双清

网友:
这个东西就软件吧,你刷机了不都没了?

网友:
有个平板也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做了个RK3128刷机包,也是1+8配置,不过我的刷机包是安卓7感觉流畅度不怎么样 ...

1+8 跑安卓7有点勉强了,最低标准也得2+8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组合键进recovery?
无法进系统估计也用不了ADB调试,就只能拆机看看有没有TTL针脚,然后reboot re ...

有三个挨边的针脚孔  就怕不能输入信息  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组合键进recovery?
无法进系统估计也用不了ADB调试,就只能拆机看看有没有TTL针脚,然后reboot re ...

现在是能用组合键进它的线刷模式  瑞芯微的工具里面也没有线刷模式下操作双清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