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金士顿TF卡SDCR2系列256GB评测数据

楼主(2022-07-05):
贴文说明
①帖子仅公布数据。
②帖子内容分为包装特写、读卡设备、评测主机配置、实物特写、程序测试、实际传输。
③款式为二型卡。
④款式芯片方案:群联PS8601主控【预测】,铠侠96层TLC(6CE/12die)【预测】,pSLC模式。
⑤希望评测数据能对各位有帮助,评测数据仅供参考。

包装特写

读卡设备【金士顿KLPM】

评测主机配置

楼主:
实物特写

楼主:
实际容量、峰值读写、多项读写

楼主:
压缩基准、数据跑圈、实时读写

楼主:
大文件传输

传输环境↓
测试系统:Win10专业版64位21H2
测试接口:USB3.1 Gen 2
测试文件:Win10消费者版64位21H2原版镜像【may2022】,约5.52GB
传输硬盘:三星PM9A1 M.2-NVME 2TB
文件系统:exFAT,128KB

楼主:
小文件传输、删除

传输环境↓
测试系统:Win10专业版64位21H2
测试接口:USB3.1 Gen 2
测试文件:OMSI2游戏文件,共16081个文件【大小不一】,共约3.54GB
传输硬盘:三星PM9A1 M.2-NVME 2TB
文件系统:exFAT,128KB

网友:
看着很好的样子

网友A:
TLC速度就算是上了天也没有多大的用处,重要的数据是不可能保存在TF卡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C速度就算是上了天也没有多大的用处,重要的数据是不可能保存在TF卡里面的!
...

但是以后的TLC将是普遍现象

网友B:
除了switch和监控 现在想不出在哪里用

网友:
这起始速度,要么这读卡器不行,要么就是卡不行
其实可以增加一个用USB2.0读卡器测试小文件的选项
市面上大部分3.0读卡器的小文件读写速度比当年螃蟹2.0的读卡器速度要差

网友:
之前买到的是SDCG3,性能比这个差好多。

网友:
性能提升与价格提升完全不成正比,这个双排金手指可以使用的设备也很少。
本来打算买个插手机,但是手机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switch和监控 现在想不出在哪里用

4K读取有3281水平 并且还是pSLC 给树莓派等一些arm单板机用就是绝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