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索尼环绕功放拆解(SONY TA-SA400WR)

楼主(2022-07-05):
功放是TA-SA400WR,音箱是HBD-N1WL,音频收发器是EZW-RT20,
在矿坛有个人问300WR,下面有人说信号特别,没办法的。
\比较少见的机器,收来的,没把发射器一起收到,
所以也用不了,也没看到别的接入音频的方法,
算是个数字功放吧,输出两路90瓦,有散热片,看不到功放芯片。
有个数据接口,有RX TX啥的,估计也用不上。

白色的洞洞外壳,前面一个开关、对码按钮,按一下开关,
关机时长按就开机并对码,灯闪,

背面是接口,电源,收发器,音箱接口和灯光,,,,
还得查字典才知道是灯光,

下盖,不用动,

螺丝都下了就开了,这个是开关板,

接口正反面都有说明,真啰嗦,

细节,全是细节,

电源和主板,电源是四路32伏输出,

接口都有定义说明,

右边黑色就是个小接口,上面有说明,用不上,

没办法,先放着吧,唉,,,

网友A:
这是针对国内市场的型号么?

网友:
不错的,多少钱收的?联接电视机,看看电影很不错,但没有振憾的那种感觉。不管怎么你得有发射器,才能用呀。

网友:
头一次见这种东西,很好

网友:
那年代搬新家功放是必备配备。这个是比较高档的,

网友:
期待 高人 配对  。。。。。。。。。。。。。

网友:
看SONY东西做工没话说,但这价格应该很贵

网友:
开关电源加数字功放。

网友:
好像全新的一样

网友:
外观很朴实,内容很实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针对国内市场的型号么?

对,国外原版是双100瓦,这个双90。国外是RT50接收器,这个是RT20,价格差很多好像。

网友:
功放块前面接入信号当后级用可行?

网友:
带什么样的音响呢

网友:
一个有门槛的音响不算是好音响,就算是大法也一样。

网友:
散热器下面就是数字功放芯片,可以直接跳过接收部分,单独使用功放部分,做成纯功放!

网友:
环绕功放还要有环绕音响

网友:
数字功放 丢垃圾桶

网友:
直接引线到功放音频输入脚位

网友:
试一下能否点亮

网友:
数字功放,芯片在散热片下部,整体设计工业风格。看电路应该有个音频发射器与之配套,这个只有环绕,功能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