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应用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是否需要隔离?

楼主(2022-07-05):
工业应用上,好多设备、仪表都有用到模拟量信号。
数字量输入输出比较简单,直接用光耦隔离就行。
模拟量输入也还好,单片机外挂SPI接口的ADC芯片,加个通讯隔离也简单,也不需要多大的电流。模拟量电压型输出也差不多。
而模拟量电流型输出,就需要比较大的电流,特别是在一个产品有多个电流信号输出时就需要功率比较大的电源,成本也增加了。
是否可以直接用外接电源,通过DCDC给模拟电路供电,节省成本?电源供电与模拟电路是共地的,这样的话产品的稳定性、抗干扰能力影响有多大?
之前做的产品都是有隔离的,但拆过一个西门子模块并没有隔离,电源输入通过LDO直接给模拟电路供电了。

网友A:
必须隔离,而且是14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隔离,而且是14天

这个皮得非常有说服力

网友B:
一般的仪表模拟量输出都是4-20ma(0-20ma)的输出居多吧,何来电流大?西门子的plc模拟量输入模块(AI模块)可以设置成自带24v电源供电(电流小于100ma),一般模拟量输入输出都是要求使用屏蔽电缆的,正常在强弱电分离安装的情况下是不用再使用隔离器就可以,但很多情况下可能安装环境条件等影响会把强弱电安装在一起从而引起了模拟量输入输出受到干扰的情况,这时候就需要安装隔离了。

网友C:
隔离不隔离完全看需求:
A,可以完全不隔离;
B,不隔离,在采集前端添加保护电路(ESD,TVS,防雷,过压等等);
C,采集电路也一起隔离,采集芯片与主控进行电源和数字隔离 ;
D,采用带有反馈的线性光耦进行模拟信号隔离;
实际电路中通常是两种或者多种隔离方式混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隔离,而且是14天

那得多多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仪表模拟量输出都是4-20ma(0-20ma)的输出居多吧,何来电流大?西门子的plc模拟量输入模块(AI模块 ...

多通道,比如24路输出,就需要至少6W的隔离电源,成本也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不隔离完全看需求:
A,可以完全不隔离;
B,不隔离,在采集前端添加保护电路(ESD,TVS,防雷,过压等等) ...

现在是有隔离,主要在考虑成本的问题,该加的保护都有。
线性光耦没用过,可以测试下。

网友:
大型电器设备多的地方,还是隔离好。

网友:
有共地需求的,不能隔离;没这个需求的,看电路设计,共地不会引入干扰的,可以不隔离,反之则需要隔离。

网友:
在干扰小或信号集采距模拟量输入模块近的情况下不需要 隔离,如果干扰附近有大功率变频设备或其它严重干扰的情况,通常我会加一只隔离模块的。

网友(2022-09-11):
看设计的安全等级了,如果要求高的话加隔离没毛病。